[开关电源] 关于VIPER12A的使用

楼主(2015-07-08):
如图所示,我有这样一个VIPER12A的电源电路,方案是ST公司的,他输出是15V电压。我想修改成输出10V,把D9这个15V的稳压二极管换成10V的稳压管行不行?我看到说输出电压低于15V貌似电路上要有修改,不知道要怎么个改法,各位前辈有方案么,输出10V的

网友A:
那得看芯片的最低工作电压是多少,如果低于10V就可以。

楼主:
有大神在吗

网友A:
看来你要的只是个方案,而不是方法。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这种芯片在上电时是自供电,上电后里面欠压判断是8v,你是10v,应该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要的只是个方案,而不是方法。

都可以

网友C(2015-09-29):
楼主,VIPER12A  VIPER22早已经被收购了,市面能买到的基本都是假的,收购后的原厂变了一个型号,需要规格书加QQ:1097053187,同时发给你代理商联系方式(便于免费索取样片)

网友B:
直接把VIPER12换成DK112、DK124,去掉D13,D9取10v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