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451系列UART通过FIFO加TIMEOUT的方式接收一帧任意长度的数据

楼主(2015-07-08):
该DemoCode的功能为:UART通过FIFO加TIMEOUT的方式实现接收一帧任意长度的数据,接收完一帧数据后就将接收的数据打印出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网友A:
看一看这个任意长度帧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
/* ISR to handle UART Channel 0 interrupt event                                                            */
/*---------------------------------------------------------------------------------------------------------*/
void UART0_IRQHandler(void)
{
    uint8_t i = 0;
    uint32_t u32IntSts = UART0->INTSTS;

    if(u32IntSts & UART_INTSTS_RDAINT_Msk)
    {
        for(i=0;i<13;i++)
        {
            g_u8RecData[g_u32RecSize++] = UART_READ(UART0);
        }
    }

    if(u32IntSts & UART_INTSTS_RXTOINT_Msk)
    {
        while(UART_GET_RX_EMPTY(UART0) == 0)
        {
            g_u8RecData[g_u32RecSize++] = UART_READ(UART0);
            g_u8ReceiveFlag = 1;
        }
    }
}

网友B:
看看串口是如何实现接收任意一帧长度的数据

网友C(2015-08-20):
UART通过FIFO加TIMEOUT的方式实现接收一帧任意长度的数据,接收完一帧数据后就将接收的数据打印出来?
怎么修改那个Printf呢?

网友D:
UART通过FIFO加TIMEOUT的方式实现接收一帧任意长度的数据?
FIFO,就是先进先出的方式

网友E(2017-03-26):
哈哈,好巧妙的用法,满足触发条件时不读完接收缓存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