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166A掉电模式500uA 好不正常啊

楼主(2015-07-08):
中颖单品机166A掉电模式下
同过万用表测量得出有500uA和说明书所说的14uA相差太大了吧。
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测量的是法拉电容输出电流。

楼主:
已经关闭了LCD显示 所有IO都配置成高阻的输入模式。

楼主:
查找了一下 发现有个IO输出高电平 是我打开PWM的缘故 现在关闭掉了。电流回落到110uA 还是和说明书相差好大。

楼主:
原因找到了 不能去开启PWM  我指的是不能用它 因为我试着关闭它还是有140uA的电流。
PWM好奇怪 开启 关闭 再次打开发现无**常打开了 要复位才可能正常打开
我打开是重新初始化PWM 还是不行,
不知道哪位大神可以解释一下。
现在掉电模式 1秒唤醒累计RTC定时值 接着再次进入掉电模式  万用表上测的电流值10uA  芯片是SH79F166AF

网友A:
我司已成功解决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司已成功解决此问题

是解决PWM 开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