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屏信号的来源分析

楼主(2015-07-08):
LED显示屏作为八十年代后期全球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型信息显示媒体,它利用发光二极管构成的点阵模块或像素组成大面积显示屏幕,以可靠性高、使用寿命长、环境适应能力强、价格性能比高、使用成本低等特点,在短短的十来年中,迅速成长为平板显示的主流产品,在信息显示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那么LED显示屏的工作原理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想要明白LED显示屏的工作原理,首先就要先弄清楚LED显示屏的各种信号走向,LED显示屏主要有5种信号,这5种信号必须协同配合完成数据的传输,才能完成显示屏的显示工作。本文将分别介绍5种信号的作用。

LED显示屏是由数据采集系统,控制系统,以及显示系统3个部分组成。数据信号的走向为:外设—计算机—DVI显卡—数据发送卡—数据接收卡—HUB转接板—显示屏。

实际情况是,HUB转接板作为数据传输的最后一环,所有的信号都可以HUB转接板在找到。HUB转接板是将控制板发出的信号分成若干个支流的卡板,也叫做分线板。一般情况下,根据LED电子屏本身模组纵向数量决定的。
显示屏包含的各种信号。信号从HUB板出发,通过排线接到单元板或者模组上,完成数据的传输。除了数据信号是串行传输之外,其它信号都是并行传输。现在将各种信号作用分析如下:
(1)CLK时钟信号:提供给移位寄存器的移位脉冲,每一个脉冲将引起数据移入或移出一位。数据口上的数据必须与时钟信号协调才能正常传送数据,数据信号的频率必须是时钟信号的频率的1/2倍。在任何情况下,当时钟信号有异常时,会使整板显示杂乱无章。
(2)STB锁存信号:当一路数据传输完毕时,STB锁存信号有效,将移位寄存器内的数据锁存,并将其数据内容通过驱动电路点亮LED显示出来。但由于驱动电路受EN使能信号控制,其点亮 的前提必须是使能为开启状态。锁存信号也须要与时钟信号协调才能显示出完整的图象。在任何情况下,当锁存信号有异常时,会使整板显示杂乱无章。
(3)EN使能信号:整屏亮度控制信号,也用于显示屏消隐。只要调整它的占空比就可以控制亮度的变化。当使能信号出现异常时,整屏将会出现不亮、暗亮或拖尾等现象。
(4)颜色数据信号:提供显示图象所需要的数据。必须与时钟信号协调才能将数据传送到任何一个显示点。一般在显示屏中红绿蓝的数据信号分离开来,若某数据信号短路到正极或负极时,则对应的该颜色将会出现全亮或不亮,当数据信号被悬空时对应的颜色显示情况不定。
(5)ABCD行信号:只有在动态扫描显示时才存在,ABCD其实是二进制数,A是最低位,如果用二进制表示ABCD信号控制最大范围是16行(0000-1111),1/4扫描中只要AB信号就可以了,因为AB信号的表示范围是4行(00-11)。当行控制信号出现异常时,将会出现显示错位、高亮或图像重叠等现象。

网友A:
虽然有点看不懂,,,但还是谢谢了,,

网友B:
一大片文字。。。

网友(2016-03-19):
感谢分享,要是讲讲LCD模组知识就好了,最好带上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