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底 有声音

楼主(2015-07-08):
最近  下班回去 在宿舍 上网玩游戏的时候,床底下老是有像“老鼠啃泡木”的声音,  好像俺睡觉的时候又没声音了,就上网玩游戏的时候有声音,  你们分析下  什么什么情况啊?

PS:俺房间里肯定没有老鼠了。

网友A:
恭喜~往床底地下挖,10米深处有一箱金条:lol

网友B:
1.楼主幻听;
2.可能跟电脑有关,如音箱坏了有杂音,最大可能是电源发出的声音,如笔记本电源、路由器的电源。

网友C:
真有老鼠

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楼主开始就信誓旦旦说没有

网友D:
夏天到了,没老鼠也可能有其他小虫子,有点声音也不奇怪。
建议经常打扫下卫生

网友D:
另外,也有可能是风扇或者电脑的排风口吹到什么东西,或者床板不稳,都有可能的。

网友E:
呵呵,大惊小怪了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夏天到了,没老鼠也可能有其他小虫子,有点声音也不奇怪。
建议经常打扫下卫生 ...

群主,你说小虫子,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蟑螂一大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群主,你说小虫子,我第一想到的就是“蟑螂一大窝”

呵呵,也有可能是其他飞虫或者飞蛾之类的昆虫。夏天嘛,有点昆虫很正常

网友F:
十有九八是老鼠在啃东西,你睡觉的时候耳朵听不到小声音或老鼠也钻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也有可能是其他飞虫或者飞蛾之类的昆虫。夏天嘛,有点昆虫很正常 ...

嗯嗯,确实,不过楼主像是被吓到了嘞

网友G:
床底翻一遍好了;

网友H:
也可能是木地板安装时有问题,热胀冷缩,接缝处挤压发出声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呵呵,大惊小怪了不是

可能楼主最近做了亏心事,所以疑神疑鬼

网友I:
老鼠也爱网游:)

网友J:
电脑的声音,老鼠是昼伏夜出,不会在楼主睡觉的时候回去休息的,也不可能那么巧,只在楼主玩儿游戏的时候有声音,所以推断是电脑问题!或者电脑电源的插头的问题!

网友K:
就是 蛀虫 我家沙发也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声音还挺大。

网友L:
电脑主机进灰,散热不良,里面的风扇进灰、缺油了,运行起来不仅仅噪音大,振动也大,不注意的话可能引起听觉错觉,认为是其它地方的声音

网友M:
床底有个小姑娘

网友N:
应该就是楼主的床板有蛀虫而已,没啥稀奇的,呵呵。

PS:不过,这蛀虫是个宝啊,如果楼主有兴趣的话,可以把床板拆下来,逐个逐个的撬烂,将虫子都捉出来,洗干净,下油锅油炸,或者混着**蛋液拌点大葱清炒,味道超美而且营养价值很高的哦。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C0GR7VyHmRazJfBCNSa   :lol

网友N:
这种虫子据说是天牛的幼虫,蛋白质含量极高,营养且美味哦。附上几张图片供大伙欣赏:

看外形 应该叫天蚕更合适

网友O:
楼主家有个天牛姑娘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种虫子据说是天牛的幼虫,蛋白质含量极高,营养且美味哦。附上几张图片供大伙欣赏:

看来好像是  蛀虫, 不过这几天又没声音了

楼主:
我详细看过的。
   1,肯定不是电脑端声音, 床和电脑在 我 2个方向,不可能声音发出来的方向我都分不清楚。
   2,老鼠是肯定没有,新建的宾馆式宿舍,一层20多个房间 不可能就我这有,反正我也没见到过, 而且宿舍是定期有人检查的。
   3、蟑螂是有的,我见到过,但是不知道蟑螂是不是会发出声音。
综合大家看来,蛀虫的可能性比较大,这几天反正又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往床底地下挖,10米深处有一箱金条

10米深处  是2楼,2楼是女女的宿舍,确实是2箱黄金啊

网友P(2015-08-10):
是不是你坐着打游戏的时候操作的时候带动椅子或者桌子发出的吱吱响捏?

网友Q:
隔壁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