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继电器控制交流

楼主(2015-07-08):
请教:使用欧姆龙继电器'G5T-1A-5V(参数见附件)控制AC风扇两只(共80w),实际搭建电路可以运行,因没接触过此类电路,安全性等请各位大虾把把关,非常感谢!

楼主:
Rated load(resistive):5A at 250VAC ,5A at 30VDC;
Rated current:5A;
Max. Switching Voltage:250VAC,30VDC;
Max. Switching Current:5A;
Max. Switching Capacity:1250VA,150W;

网友A:
建议楼主提供下电路啊

楼主: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Y5NzMwfGZjMTBlZDZmfDE3NjM3MzAyMjF8MHw%3D,如图,电路控制图

楼主:
另外,是否有性价比较好的 AC220V~DC5V(0.5A)的电路,请各位推荐!

楼主:
有没有带控制使能的交流风扇?请推荐!

网友B:
没用过这个型号的,不过我一般喜欢用固态继电器,寿命长,不会产生火花,干扰小,电路和你那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