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程序能下载到别的芯片吗

楼主(2015-07-08):
DSP28035的程序可以下载到28335吗??

网友A:
不行吧   下载过程中会提示错误

楼主:
是有错误,这个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吧   下载过程中会提示错误

是有错误,这个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有错误,这个原因是什么?

CCS下选择了CPU   也就是型号   这样对应的编译条件  判断条件都变了
比如存储大小  分配等
你如果选择下载都另一个型号芯片    JTAG会读出目标新品的ID
可以判断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