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DSP运行时钟

楼主(2015-07-08):
现在正在用仿真器在跑程序,一直搞不明白这时候TI DM642 DSP的运行速度
读取DEVSTA寄存器,显示CLKMODE[1:0]=00,也就是1倍频,也就是50MHz,请问各位大神,DM642的时钟怎么在设置啊!!!

网友A:
DM642网上有很多中文资料   你看看吧
PLL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642网上有很多中文资料   你看看吧
PLL设置问题

行,谢谢了!!!,我还想求教一下,我现在用DM642做智能视频监控,思路大概是这样,基于SURF特征点的运动补偿---->帧差法---->形态学处理---->提取目标位置---->卡尔曼跟踪,帧率25,画面640*480,外扩32SDRAM,DM642能够满足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642网上有很多中文资料   你看看吧
PLL设置问题

我还想求教一下,我现在用DM642做智能视频监控,思路大概是这样,基于SURF特征点的运动补偿---->帧差法---->形态学处理---->提取目标位置---->卡尔曼跟踪,帧率25,画面640*480,外扩32SDRAM,DM642能够满足需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行,谢谢了!!!,我还想求教一下,我现在用DM642做智能视频监控,思路大概是这样,基于SURF特征点的运 ...

根据算法   具体不敢肯定
个人觉得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算法   具体不敢肯定
个人觉得没问题

谢谢了,以后要请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以后要请教了

收获和资料    还望多多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获和资料    还望多多分享

会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