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单片机怎样使用printf函数

楼主(2015-07-08):
我用的是PIC18单片机加C18编译器,想在程序中使用printf函数,可是不知道怎么搞,有用过的人吗???还望指教指教!!!

网友A:
#include "stdio.h"
BYTE *debug ;
sprintf(debug," %d",12.4);
这样debug里面就是字符串了

用上了 给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clude "stdio.h"
BYTE *debug ;
sprintf(debug," %d",12.4);

:L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clude "stdio.h"
BYTE *debug ;
sprintf(debug," %d",12.4);

我想用Printf函数将字符串用于串口打印出来!!!

网友C:
自己动手编写串口底层发送函数,然后就可以引用printf了
void putch(char 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动手编写串口底层发送函数,然后就可以引用printf了
void putch(char data)..... ...

我试了下,好像不行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Printf函数将字符串用于串口打印出来!!!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USART_FLAG_TC)==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3,(uint8_t)ch);
        return ch;
}

你试试  这个是我在stm32上面用可以的

网友C:
楼主还是要多看看编译器手册,里面有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