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105C6 RAM问题

楼主(2015-07-08):
最近在用STM8S105C6 这个片子,可以IAR编译的时候显示溢出了,有点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显示0x000000-0x0000ff   我查手册说STM8S105C6的RAM是2K啊,是哪里设置不对么?  选项中我也选择对应芯片型号了...   求大家来帮帮忙....

网友A:
那就把他放在Flash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他放在Flash里

能放的都放了,剩下的是需要变的。对了,结构体中定义三个变量,和直接定义三个变量占用内存是不是一样的?一个结构体。  还有那个芯片RAM时2K,可我感觉编译器识别错误了,识别成1K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放的都放了,剩下的是需要变的。对了,结构体中定义三个变量,和直接定义三个变量占用内存是不是一样的 ...

你用的开发软件是什么版本的?用个较新的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