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功率问题的求助

楼主(2015-07-08):
我是刚接触做电源的,对电源的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很模糊,不太理解?希望各位大神帮忙疏导一下,我知道功率就是电流乘以电压,但是输入只知道是220V电压,根本不知道电流的呀?我这边有一个反激式的开关电源,有两路输出,一路12V(测试得到最大输出功率大概11W左右),一路5V(测试得到最大输出功率大概12W左右),但是根本不知道输入功率为多少?求大指导一下。

网友A:
传说有个设备叫功率计,
实在不行拿两个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说有个设备叫功率计,
实在不行拿两个万用表

在输入回路里串一个功率电阻,用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得出电流可以吗?但是不知道电阻功率选多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输入回路里串一个功率电阻,用示波器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得出电流可以吗?但是不知道电阻功率选多大的 ...

干嘛串功率电阻啊
多此一举了
找个万用表 电流AC 安培档  电源满载的时候 记录电流
有多余的表 就AC 电压档
分别记录电压 电流 功率自己乘下就晓得了。
如果你不是很严格的话 其实都不用测
大概的输入功率是多少可以算的
一般开关电源 按85%效率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嘛串功率电阻啊
多此一举了
找个万用表 电流AC 安培档  电源满载的时候 记录电流

以前我用这种方法测过,测完电流再测电压,结果测电压的时候,那表笔忘记从电流插孔拔出来了,测的时候之听砰的一声,万用表的保险就炸掉了,这就是操作不当的后果,从那以后每次测电压,我都要检查看表笔是否插在电流插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串功率电阻啊
多此一举了
找个万用表 电流AC 安培档  电源满载的时候 记录电流

还要测最大输入冲击电流,验证电路里保险丝的参数是否合适,目前只想到这种办法。万用表好像看不出瞬间最大输入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用这种方法测过,测完电流再测电压,结果测电压的时候,那表笔忘记从电流插孔拔出来了,测的时候之 ...

还要测最大输入冲击电流,验证电路里保险丝的参数是否合适。。用串功率电阻的方法可以吗?

网友D:
哦哦哦哦哦哦哦

呵呵 用功率分析仪精确

交流输入还涉及到功率因数的问题

楼主:
重点是没有功率分析仪,还要测最大启动冲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哦哦哦哦哦哦

呵呵 用功率分析仪精确

重点是没有功率分析仪,还要测最大启动冲击电流

网友E:
知道电流也算不出来,你还需要知道功率因数。P=U*I*cosΦ
最好的办法,买个功率表头,手头有¥的,买台功率计,再上去,那就买个输入特性分析仪吧。自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