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系统时钟问题咨询

楼主(2015-07-08):
请教各位,我K60外接50M有源晶振,设置最终输出为100MHZ,系统时钟不分频输出,为何PTA6这个引脚上监视的波形为50MHZ,哪里有说明默认为2分频

网友A:
你中间有没有倍频啊?

楼主:
中间有倍频,我直接是用的官网的例程,只是没太明白为什么示波器监视的输出是50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间有倍频,我直接是用的官网的例程,只是没太明白为什么示波器监视的输出是50MHZ ...

你输出的是bus clock吧,bus一般是core频率的一半。

楼主:
我设置监视的为内核或MCGOUTCLK时钟,程序如下,监视的是PTA6这个引脚,监视你说的CLKOUT这个引脚上的FLASH CLOCK, FLEX CLOCK等都正常。
void trace_clk_init(void)
{
//        SIM_SOPT2 |= SIM_SOPT2_TRACECLKSEL_MASK;                                //选择监测源为内核时钟
        SIM_SOPT2 &= ~SIM_SOPT2_TRACECLKSEL_MASK ;                                //选择监测源为MCGOUTCLK

        /* Enable the TRACE_CLKOUT pin function on PTA6 (alt7 function) */
        PORTA_PCR6 = PORT_PCR_MUX(0x7);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设置监视的为内核或MCGOUTCLK时钟,程序如下,监视的是PTA6这个引脚,监视你说的CLKOUT这个引脚上的FLASH ...

你是说,你MCGOUTCLK=50Mhz,Core=100Mhz?
这个肯定是不正确的。

楼主:
我的MCGOUTCLK = CORE =100MHZ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MCGOUTCLK = CORE =100MHZ

你检查下MCG中一些分频的寄存器,对一下值,我认为应该是你代码配置了导致的。
或者,你使用KDS或者CW的PE生成一个试试。

网友C:
使用KDS或者CW的PE生成一个

网友D(2015-08-07):
对,利用PE生成一个试试看输出的频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