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no definition for "__iar_program_start"

楼主(2015-07-08):
手贱把下面这个Automatic runtime library去掉,结果出现no definition for "__iar_program_start

网友A:
Automatic runtime library是什么作用

网友B:
__iar_program_start这个IAR提供的“内部函数”

网友B:
IAR在启动main()函数以前,执行了Reset_Handler,调用SystemInit()(ST库提供)进行时钟,Flash读取初始化,并转入__iar_program_start中执行__low_level_init与__iar_data_init2,并在__iar_data_init2中,先后调用__iar_zero_init2与__iar_copy_init2对全局变量、全局已初始化变量进行相应的初始化操作。最后,调用main()函数执行。

Automatic runtime library的作用就是告诉iar自动调用iar的一些库函数

网友C:
所以楼主实际是在跟大家分享经验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