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转:Atmel T5577 Rfid Wristband

楼主:
uick Details
Place of Origin:Guangdong, China (Mainland)
Brand Name:Kaisere
Model Number:KST-1377
Material:PVC,PET,ABS,Silicon,Nylon
Size:Customize
Color:As designs
Frequency:125KHZ/13.56Mhz/915MHZ
Reading distance:2-8cm
Effective life:10 years
Reading time:Over 1,000,000 times
Warranty:1 year
Uid number:Available

Packaging & Delivery
Packaging Details:100 pcs alternative 200 pcs per inner box, 2,000 pcs per outer carton.
Delivery Detail:8-10working days

Silicon 125Khz Rfid Wristband, 125Khz Rfid Bracelet, Atmel T5577 Rfid Wristband

Products Details:
Materials:
Silicon (other material such as PVC, Nylon is available upon request)
Size
Diameter: 45mm, 65mm, 74mm, or customized upon request
Available Crafts
1. Single color silk printing
2. D. Sequential number printing
3. ** printing, embossing,
4. Signature Panel: Ink signature panel, hot stamping signature panel
5 Printing Method: Off-set print, silk-screen print.
ApplicationCampus, amusement parks, buses, community access, field and humid environment, even a long soak in water and other harsh circumstances, can be used normally.
Available chipsLF:EM4200,EM4305,EM4450,TK4100,T5577
HF:
MIFARE®
MIFARE Classic® 1K
MIFARE Classic® 4K
MIFARE Ultralight®
MIFARE® DESFire®
MIFARE Plus®
UHF: Higgs-3,Monza
working temperature -50°C~240°C
Fetures of the wristbandflexible, easy to wear, easy to use, waterproof, moisture-proof, shock-proof, and high temperature resistance.
Shipping By express:UPS/DHL/TNT/FEDEX  By Air / Sea  or on your demand
  MOQ500pcs
PaymentT/T,WesterUnion,
Lead time
8-12 working days after confirmed order
Samples free available
Packaging details depends on items size

Function of the wristband:
1.it can identify specific individual objects, rather than like a bar code that will only identify a class of objects;
2 the use of radio frequency data can be read through external materials, and the bar code must rely on a laser to read the information;
3.simultaneously on a plurality of objects to read, and the bar code can only be read one by one. In addition, the amount of information stored is also very large.

网友A(2017-04-07):
请问为什么给T5577发送完“块读”后,卡片不会返回刚才写入的数据呢?正确写成功时,是不是卡片把10 0 数据 地址都返回来,我现在是返回这些后还多返回一个高脉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