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识别模块FPM10A

楼主(2015-07-08):
最近在搞指纹识别模块,淘宝上买的FPM10A,现在录入指纹,删除模块什么的都可以实现了,只是进行指纹是别的时候总是错误,返回数据包的确认码09,但是紧接着页码确实录入指纹的总数,不知道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求各路大侠指教

网友A:
模块,用的是啥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用的是啥型号呢

就是FPM10A

网友A:
这种我还没供过呢,我平常供金升阳或者MINMAX的多,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B:
指纹搜索识别时错误,有没有发送的命令码和返回的应答包,贴出来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指纹搜索识别时错误,有没有发送的命令码和返回的应答包,贴出来我看下

命令码是EF 01 FF FF FF FF 01 00 08 04 01 00 00 03 A1 00 B2
现在应答包是EF 01 FF FF FF FF 07 00 07 09 FF 7E 00 00 01 94

楼主:
引用 楼主:
命令码是EF 01 FF FF FF FF 01 00 08 04 01 00 00 03 A1 00 B2
现在应答包是EF 01 FF FF FF FF 07 00 07  ...

这是指纹识别时的步骤:
        FINGERPRINT_Cmd_Get_Img();   //获取指纹图像
        DelayNms(1000);
        for(int i=0;i<12;i++)
          Uart2SendChar(Uart0Recdat);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将特征值存放于Buffer1中
        DelayNms(1000);
        for(int i=0;i<12;i++)
          Uart2SendChar(Uart0Recdat);

        FINGERPRINT_Cmd_Search_Finger_Admin();//搜素0-9指纹库
        DelayNms(1000);
        for(int i=0;i<16;i++)
          Uart2SendChar(Uart0Recdat);
        if(Uart0Recdat[9]==0)  //搜索成功

楼主:
已解决,录入指纹时两次手指采集中间的延时稍微长一点就好了

网友B:
指纹获取图像的指令发送一次,执行时间应该是300MS左右,所以获取图像这个步骤应该是连接发送几十次获取图像的指令,当有一次成功就退出,否则就是延时,这样处理

然后获取图像成功就是生成特征等相关的流程

网友C(2015-09-22):
楼主,请问有没有指纹模块的上位机程序,我用stm32试了好久都调不出来

网友D(2016-03-20):
我也是买了一个FPM10A指纹模块,想用89c52来做门禁,但具体怎么开发不清楚,还烦请楼主传授点经验

网友E(2016-04-21):
楼主,最近也买了个这个模块,但一直不知道怎样写通信协议,能指教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