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和串联磁铁磁性强度将怎么算?哪种发电效果更好

楼主(2015-07-08):
设条件:1和2正方形,40X40X20高
3和4长方形,20X20X80
面积一样
链接使用高导磁的硅钢片

1和2,属于扁大型磁铁
3和4属于长条型磁铁

问题
下面1和2哪种磁性会更强。
下面1和2哪种发电效果会更好。
如果1和2的磁铁换成了3和4,又是哪种效果更好。

楼主:
顺求一个绕组计算法,看不懂网上的方程,求中文方程式。。。

铁芯面积X阀数X电压X电流     求这种小学生可算的方程........

网友A:
“下面1和2哪种发电效果会更好。”
图中根本没有任何导体,谈何发电?

“下面1和2哪种磁性会更强。”
“磁性”是指什么物理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求一个绕组计算法,看不懂网上的方程,求中文方程式。。。

铁芯面积X阀数X电压X电流     求这种小学生可 ...

〓◆ 电磁铁设计相关专辑 81.4M ◆〓 , 很有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1和2哪种发电效果会更好。”
图中根本没有任何导体,谈何发电?

红色箭头就是导体绕制的地方,,导体内也是使用硅钢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1和2哪种发电效果会更好。”
图中根本没有任何导体,谈何发电?

高斯和特斯拉,磁场强度。
还有磁通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 电磁铁设计相关专辑 81.4M ◆〓 , 很有用的哦

附近都下载不了
能发一份给我吗?
amcyak@vip.qq.c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附近都下载不了
能发一份给我吗?

已重传,去下,少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重传,去下,少累

抱歉,该附件无法读取

还是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该附件无法读取

还是不行啊

刚传完,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传完,再试试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色箭头就是导体绕制的地方,,导体内也是使用硅钢片

围绕红色箭头绕线,是发不出电来的。
红色箭头所指,是磁通方向。只有磁通发生变化时,你的绕组中才可能发出电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斯和特斯拉,磁场强度。
还有磁通如何呢?

高斯和特斯拉,不是磁场强度的单位。

网友A:
楼主需要补充磁学知识。建议看赵修科老师《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

网友C(2021-10-10):
並联增磁通,串联长磁势,跟电一样, 但无论如何,並联肯定比串联佔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