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需要通信协议吗

楼主(2015-07-08):
单片机串口信号输出经过RS232转换232电平,就直接用SP3232芯片,不就是电平转换吗,哪里用到什么通信协议

网友A:
协议无处不在。。。。。。。。。

网友B:
数据传输需要协议,不然怎么接收数据处理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协议无处不在。。。。。。。。。

额,不要这样子啊,请说下协议在哪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据传输需要协议,不然怎么接收数据处理数据

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是你说的是整套通信上面的协议,从发送到接收需要协议约束,我问的是232芯片,它就是电平转换啊

网友D:
协议跟什么样的通讯芯片没有关系,通信新片只是电平转换(相当于人的嘴),而协议是定义出来的规定(相当于语言,讲什么,别人听得懂)
明白 就加分哦

网友E:
芯片只是处理物理层的数据传送。芯片、电路搭对了,数据能传送了,但是不代表能通信了。
就好像,LZ会说话,来个美国人会说话,但是大家语言不同,还是没法交流。这个语言就是所谓的协议咯。

网友F:
电平本身也是遵从232协议的啊,你不用现成的芯片试试

网友G:
232转换的是电平,数据通信既要电平匹配,还要遵从通信协议

网友H:
哪里用到什么通信协议----通信协议一般分二个层次,第一是物理层(与硬件相关),第二是应用层(与硬件关系不大)。物理层如rs232有起始位、停止位、波特率等,usb口有握手、令碑等。应用层基本上就是自已定义一个规矩,让通讯双方都能明白。物理层相当于是高速公路、快速路、普通路、小路等硬件,应用层则类似于依附于上面的交通规则等。

参考 OSI 七层协议

网友I:
单片机的串口就是根据这个协议来的

网友J:
RS-232 是标准而不是协议!!!

如果以OSI-7来衡量,RS-232,485,422(嗯,没用过),都只算是第一层——物理层。UART也是。

我们平常说的协议,是指通讯协议,是应用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