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搞不懂这个555电路的作用,求高手……

楼主(2015-07-08):
这个NE555电路起什么作用呢?怎样工作的?

求大神知道!谢谢

楼主:
求解!!
求救!!

网友A:
这个555电路应该是单稳态触发器,用来对脉冲进行整形的。

网友B:
输入来一个脉冲,输出跟着输出一个脉冲,只是输出的脉冲宽度是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555电路应该是单稳态触发器,用来对脉冲进行整形的。

也就是说如果输入的脉冲不是很标准,经过这个555可以得到一个很表征的高低电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来一个脉冲,输出跟着输出一个脉冲,只是输出的脉冲宽度是固定的。

是不是如果输入的脉冲不是很标准,经过这个555可以得到一个很表征的高低电平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k單i穩n態g是555常見用法,不是單就是雙,555+1=556是雙組555。經常也是無穩態,再加個5=5555是超級555。 ...

说清楚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输入的脉冲不是很标准,经过这个555可以得到一个很表征的高低电平了!!?? ...

是的

网友D:
楼主最好是根据555的内部电路系统分析一次,这会很有帮助的。。
嗯,不仅仅是这个图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