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如何在PCB中选中多个元件的焊盘啊?

楼主(2015-07-08):
如何在PCB中选中多个元件的焊盘啊?一个死办法就是按住shift一个一个单选,这样太慢太累了。比如说我用鼠标框选几个电阻,想全部选中这几个电阻的焊盘怎么快速操作?用全局修改好像不行!

网友A:
可以先选中一个然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查找相似对象”就会出现一个小窗口,里面选择你要选择的条件就可以选中多个焊盘啦
(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