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xx和F2833x/2837x 哪个比较适合做工业运动控制?

楼主(2015-07-08):
做一个三轴伺服的联动系统,高速高精密的。
请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你这个系统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B:
好一个 PK 贴.
stm32f4xx 对阵 F2833x/2837x,  这两个都是比较强劲的浮点处理器. 根据有一则对比(好像来自于 TI,记不清了), 相同频率下, 完成一般的控制, 后者是有一定的优势. 那么其实两者都能完成所要求的功能. 而前者的成本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后者有相当丰富的软件库.
如果运算复杂, 2837x 还有一个浮点核来辅助计算, 会获得更好的优势.
当然, 前者也是有优势的, 如果复杂控制需要很多中断, 那么其 NVIC 是个明显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