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usb设备

楼主(2015-07-09):
以K22F51212为平台,做USB通信,与电脑连接传输数据。把sdk1.1中USB cdc  demo拷入,程序运行不了。检测进入到硬件错误中断死循环。请问是哪里需要修改吗?有相关USB资料传授一下!谢谢

网友A:
是你自己做的板子还是别人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自己做的板子还是别人的板子?

自己做的,需要什么特殊的接口或设计吗?

网友B:
楼主,你的芯片型号全称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芯片型号全称是什么?

mk22fx512vlq12,sdk1.1中没有这个型号的demo,有k22fn的,好像不能通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mk22fx512vlq12,sdk1.1中没有这个型号的demo,有k22fn的,好像不能通用!

不可以用K22的那个代码,你这个芯片要用twrK21F120的代码。
另外你需要去官网下载最新的KSDK1.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用K22的那个代码,你这个芯片要用twrK21F120的代码。
另外你需要去官网下载最新的KSDK1.2.0。 ...

谢谢正在下载中。。。。我的板子用的是FEI时钟模式,没有装外部晶振,这样可以用在USB通信场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正在下载中。。。。我的板子用的是FEI时钟模式,没有装外部晶振,这样可以用在USB通信场合吗? ...

因为USB需要48Mhz的,如果你使用的是内部的晶振,就算trim到最大值39.0625khz也是不够的,所以还是需要外部时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USB需要48Mhz的,如果你使用的是内部的晶振,就算trim到最大值39.0625khz也是不够的,所以还是需要外 ...

内部不是还有个4M RC吗?
如果用外部晶振,那放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内部不是还有个4M RC吗?
如果用外部晶振,那放多大比较合适?

你好,内部4M是不能经过FLL模块的。
另外,内部时钟的误差率比较大,不适合用于USB,USB需要精准的时钟源,所以建议你用外部晶振。
外部晶振可以选择8Mhz,这样可以配置PLL的output为48M,然后可以用于USB的时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