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打赏奖_20150709】慢断保险丝和其他保险丝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7-09):
规则:每周一汇总上周的每日一问并从中挑选出5个回答完整、准确的帖子,打赏作者3元!

【今日问题】:慢断保险丝和其他的保险丝有什么区别?为什么电源模块中要用慢断保险丝?

网友A:
慢断保险丝可以承受电源模块开关瞬间的浪涌电流,而普通保险丝不可以。电源模块中使用慢断保险丝可以承受这种冲击电流,吸收其能量,从而保证电源模块的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断保险丝可以承受电源模块开关瞬间的浪涌电流,而普通保险丝不可以。电源模块中使用慢断保险丝可以承受这 ...

赞一个,神速!

网友B:
慢断保险丝可以承受电源模块开关瞬间的浪涌电流,而普通保险丝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简而言之就是慢断保险可以躲过瞬间的过载或者冲击电流,而普通保险却无此功能,以致造成不必要的故障

楼主:
【参考答案】
正常情况下,模块在开关瞬间的电流大于几倍正常工作电流,尽管这种电流峰值很高,但是它出现的时间很短,我们称它为脉冲电流也有称它为冲击电流或叫它为浪涌电流。普通的保险丝是承受不了这种电流的,电路中若使用的是普通保险丝恐怕就无**常开机了,若使用更大规格的保险丝,那么当电路过载时又得不到保护。慢速保险丝的熔体经特殊加工而成,它具有吸收能量的作用,调整能量吸收量就能使它即可以抗住冲击电流又能对过载提供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断保险丝可以承受电源模块开关瞬间的浪涌电流,而普通保险丝不可以。电源模块中使用慢断保险丝可以承受这 ...

恭喜您,获得本帖打赏奖。

发新帖 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