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用过数字可调的LDO或者DC_DC芯片?

楼主(2015-07-09):
需要一个20V输入,通过MCU编程,可输出1-15V的电源,在使用过程中可调整。电流在100mA以内。
分立器件实现比较繁琐,有没有现成的电源芯片,推荐推荐~

网友A:
那么大电压范围的没见过。

网友A:
建议用可编程电位器来设计一个电源电路

楼主:
之前就是用TI的MCP42050来实现的,不太理想。

网友B:
数字电位器加 317 不行吗?
你之前的方案是怎么样的?

楼主:
之前就是电位器加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