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新唐M051定时器2测试程序

楼主(2015-07-09):
#include "SmartM_M0.h"

bool flag = 0; //中断标志位
/****************************************
*函数名称:TMR2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定时器2初始化
******************************************/
VOID TMR2Init(VOID)
{
    PROTECT_REG
(
  /* 使能TMR2时钟源 */
     APBCLK |= TMR2_CLKEN;
  /* 选择TMR2时钟源为外部晶振12MHz */
  CLKSEL1 = (CLKSEL1 & (~TM2_CLK)) | TM1_12M;
  /* 复位TMR2 */
  IPRSTC2 |=  TMR2_RST;
  IPRSTC2 &= ~TMR2_RST;
  /* 选择TMR2的工作模式为周期模式*/
  TCSR2 &= ~TMR_MODE;
  TCSR2 |=  MODE_PERIOD;
  /* 溢出周期 = (Period of timer clock input) * (8-bit Prescale + 1) * (24-bit TCMP)*/
  /* 溢出周期 = (1/12MHz) * (0 + 1) * (12000*500)=500ms (0.5S)*/
  TCSR2  = TCSR2 & 0xFFFFFF00;  // 设置预分频值 [0~255]
  TCMPR2 = 12000*500;        // 设置比较值 [0~16777215]
  TCSR2 |= TMR_IE;     //使能TMR0中断
  NVIC_ISER |= TMR2_INT;
  TCSR2 |= CRST;      //复位TMR0计数器
  TCSR2 |= CEN;      //使能TMR0
)
}
/****************************************
*函数名称: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函数主体
******************************************/
INT32 main(VOID)
{
  u8 i =0;
     PROTECT_REG            //ISP下载时保护FLASH存储器
  (
   PWRCON |= XTL12M_EN;      //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等待12MHz时钟稳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设置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
   P2_PMD = 0x5555;       //P2口设置为输出模式
      P2_DOUT= 0x00;        //P2口输出低电平
  )
  TMR2Init();
    while(1)
  {
   if(flag)
  {
   flag = 0;
   i++;
  }
  if(i>7)
  {
   i = 0;
  }
  P2_DOUT = 1UL<<i;         //P2口输出相应的电平
  }
}
/****************************************
*函数名称:TMR2_IRQHandler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定时器2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 清除TMR1中断标志位 */
TISR2 |= TMR_TIF;
flag = 1;
}

楼主:
这么好的帖子为啥没人看呢

网友:
谁说没人看,我来看看,不知道这个定时器,有没有库函数的方法,我找找去。

网友: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timer.h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6 $
* $Date: 14/01/28 10:49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M051 series Timer driver header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TIMER_H__
#define __TIMER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addtogroup M051_Device_Driver M051 Device Driver
  @{
*/

/** @addtogroup M051_TIMER_Driver TIMER Driver
  @{
*/

/** @addtogroup M051_TIMER_EXPORTED_CONSTANTS TIMER Exported Constants
  @{
*/

#define TIMER_ONESHOT_MODE                  (0UL << TIMER_TCSR_MODE_Pos) /*!< Timer working in one-shot mode */
#define TIMER_PERIODIC_MODE                 (1UL << TIMER_TCSR_MODE_Pos) /*!< Timer working in periodic mode */
#define TIMER_TOGGLE_MODE                   (2UL << TIMER_TCSR_MODE_Pos) /*!< Timer working in toggle-output mode */
#define TIMER_CONTINUOUS_MODE               (3UL << TIMER_TCSR_MODE_Pos) /*!< Timer working in continuous counting mode */
#define TIMER_CONTINUOUS_MODE               (3UL << TIMER_TCSR_MODE_Pos) /*!< Timer working in continuous counting mode */
#define TIMER_CAPTURE_FROM_TXEX_PIN         (0UL << TIMER_TCSR_CAP_SRC_Pos) /*!< Timer capture source is from TxEX pin */
#define TIMER_CAPTURE_FROM_INTERNAL_ACMP    (1UL << TIMER_TCSR_CAP_SRC_Pos) /*!< Timer capture source is from internal ACMP output signal */
#define TIMER_TOUT_PIN_FROM_TX_PIN          (0UL << TIMER_TCSR_TOUT_SEL_Pos) /*!< Timer toggle-output pin is from Tx pin */
#define TIMER_TOUT_PIN_FROM_TXEX_PIN        (1UL << TIMER_TCSR_TOUT_SEL_Pos) /*!< Timer toggle-output pin is from TxEX pin */
#define TIMER_CAPTURE_FREE_COUNTING_MODE    (0UL << TIMER_TEXCON_RSTCAPSEL_Pos) /*!< Timer capture event to get timer counter value */
#define TIMER_CAPTURE_COUNTER_RESET_MODE    (1UL << TIMER_TEXCON_RSTCAPSEL_Pos) /*!< Timer capture event to reset timer counter */
#define TIMER_CAPTURE_FALLING_EDGE              (0UL << TIMER_TEXCON_TEX_EDGE_Pos) /*!< Falling edge trigger timer capture */
#define TIMER_CAPTURE_RISING_EDGE               (1UL << TIMER_TEXCON_TEX_EDGE_Pos) /*!< Rising edge trigger timer capture */
#define TIMER_CAPTURE_FALLING_AND_RISING_EDGE   (2UL << TIMER_TEXCON_TEX_EDGE_Pos) /*!< Both falling and rising edge trigger timer capture */
#define TIMER_COUNTER_FALLING_EDGE          (0UL << TIMER_TEXCON_TX_PHASE_Pos) /*!< Counter increase on falling edge */
#define TIMER_COUNTER_RISING_EDGE           (1UL << TIMER_TEXCON_TX_PHASE_Pos) /*!< Counter increase on rising edge */

/*@}*/ /* end of group M051_TIMER_EXPORTED_CONSTANTS */

/** @addtogroup M051_TIMER_EXPORTED_FUNCTIONS TIMER Exported Functions
  @{
*/

/**
  * @brief      Set Timer Compare Value
  *
  * @param[in]  timer       The base address of Timer module. It could be TIMER0, TIMER1, TIMER2, TIMER3.
  * @param[in]  u32Value    Timer compare value. Valid values are between 2 to 0xFFFFFF.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details    This macro is used to set new Timer compared value.
  */
#define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 u32Value)        ((timer)->TCMPR = (u32Value))

/**
  * @brief      Set Timer Prescale Value
  *
  * @param[in]  timer       The base address of Timer module. It could be TIMER0, TIMER1, TIMER2, TIMER3.
  * @param[in]  u32Value    Timer prescale value. Valid values are between 0 to 0xFF.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macro is used to set new Timer prescale value.
  * [url=home.php?mod=space&uid=536309]@NOTE[/url]       Clock input is divided by (prescale + 1) before it is fed into timer.
  */
#define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 u32Value)   ((timer)->TCSR = ((timer)->TCSR & ~TIMER_TCSR_PRESCALE_Msk) | (u32Value))

/**
  * @brief      Check specify Timer Status
  *
  * @return     Timer counter is activate or inactivate
  * @retval     0   Timer 24-bit up counter is inactive
  * @retval     1   Timer 24-bit up counter is active
  *
  * @details    This macro is used to check if specify Timer is inactive or active.
  */
#define TIMER_IS_ACTIVE(timer)                      ((timer)->TCSR & TIMER_TCSR_CACT_Msk ? 1 : 0)

/**
  * @brief      Select Toggle-output Pin
  *
  * @param[in]  timer       The base address of Timer module. It could be TIMER0, TIMER1, TIMER2, TIMER3.
  * @param[in]  u32ToutSel  Toggle-output pin selection, valid values are:
  *                         - \ref TIMER_TOUT_PIN_FROM_TX_PIN
  *                         - \ref TIMER_TOUT_PIN_FROM_TXEX_PIN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macro is used to select Timer toggle-output pin.
  */
#define TIMER_SELECT_TOUT_PIN(timer, u32ToutSel)    ((timer)->TCSR = ((timer)->TCSR & ~TIMER_TCSR_TOUT_SEL_Msk) | (u32ToutSel))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start Timer counting.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Start(TIMER_T *timer)
{
    timer->TCSR |= TIMER_TCSR_CEN_Msk;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stop Timer counting.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Stop(TIMER_T *timer)
{
    timer->TCSR &= ~TIMER_TCSR_CEN_Msk;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the Timer wake-up function.
  * @note       To wake the system from Power-down mode, timer clock source must be ether LXT or LIRC.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EnableWakeup(TIMER_T *timer)
{
    timer->TCSR |= TIMER_TCSR_WAKE_EN_Msk;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disable the Timer wake-up function.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DisableWakeup(TIMER_T *timer)
{
    timer->TCSR &= ~TIMER_TCSR_WAKE_EN_Msk;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the capture pin detection de-bounce function.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EnableCaptureDebounce(TIMER_T *timer)
{
    timer->TEXCON |= TIMER_TEXCON_TEXDB_Msk;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disable the capture pin detection de-bounce function.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DisableCaptureDebounce(TIMER_T *timer)
{
    timer->TEXCON &= ~TIMER_TEXCON_TEXDB_Msk;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the counter pin detection de-bounce function.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EnableEventCounterDebounce(TIMER_T *timer)
{
    timer->TEXCON |= TIMER_TEXCON_TCDB_Msk;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disable the counter pin detection de-bounce function.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DisableEventCounterDebounce(TIMER_T *timer)
{
    timer->TEXCON &= ~TIMER_TEXCON_TCDB_Msk;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the Timer time-out interrupt function.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EnableInt(TIMER_T *timer)
{
    timer->TCSR |= TIMER_TCSR_IE_Msk;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disable the Timer time-out interrupt function.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DisableInt(TIMER_T *timer)
{
    timer->TCSR &= ~TIMER_TCSR_IE_Msk;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enable the Timer capture trigger interrupt function.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EnableCaptureInt(TIMER_T *timer)
{
    timer->TEXCON |= TIMER_TEXCON_TEXIEN_Msk;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s used to disable the Timer capture trigger interrupt function.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DisableCaptureInt(TIMER_T *timer)
{
    timer->TEXCON &= ~TIMER_TEXCON_TEXIEN_Msk;
}

/**
  * @brief      Get Timer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 @param[in]  timer   The base address of Timer module. It could be TIMER0, TIMER1, TIMER2, TIMER3.
  *
  * @return     Timer time-out interrupt occurred or not
  * @retval     0   Timer time-out interrupt did not occur
  * @retval     1   Timer time-out interrupt occurred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ndicates Timer time-out interrupt occurred or not.
  */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TIMER_GetIntFlag(TIMER_T *timer)
{
    return (timer->TISR & TIMER_TISR_TIF_Msk ? 1 : 0);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clears Timer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ClearIntFlag(TIMER_T *timer)
{
    timer->TISR = TIMER_TISR_TIF_Msk;
}

/**
  * @brief      Get Timer Capture Interrupt Flag
  *
  * @param[in]  timer   The base address of Timer module. It could be TIMER0, TIMER1, TIMER2, TIMER3.
  *
  * @return     Timer capture interrupt occurred or not
  * @retval     0   Timer capture interrupt did not occur
  * @retval     1   Timer capture interrupt occurred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ndicates Timer capture interrupt occurred or not.
  */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TIMER_GetCaptureIntFlag(TIMER_T *timer)
{
    return timer->TEXISR;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clears Timer capture interrupt flag.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ClearCaptureIntFlag(TIMER_T *timer)
{
    timer->TEXISR = TIMER_TEXISR_TEXIF_Msk;
}

/**
  * @brief      Get Timer Wakeup Flag
  *
  * @param[in]  timer   The base address of Timer module. It could be TIMER0, TIMER1, TIMER2, TIMER3.
  *
  * @return     Timer has waked up system or not
  * @retval     0   Timer did not wake up system
  * @retval     1   Timer Timer wake up system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indicates Timer has waked up system or not.
  */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TIMER_GetWakeupFlag(TIMER_T *timer)
{
    return (timer->TISR & TIMER_TISR_TWF_Msk ? 1 : 0);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clears the Timer wake-up system flag.
  */
static __INLINE void TIMER_ClearWakeupFlag(TIMER_T *timer)
{
    timer->TISR = TIMER_TISR_TWF_Msk;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reports the current timer capture data value.
  */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TIMER_GetCaptureData(TIMER_T *timer)
{
    return timer->TCAP;
}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reports the current timer counter value.
  */
static __INLINE uint32_t TIMER_GetCounter(TIMER_T *timer)
{
    return timer->TDR;
}

uint32_t TIMER_Open(TIMER_T *timer, uint32_t u32Mode, uint32_t u32Freq);
void TIMER_Close(TIMER_T *timer);
void TIMER_Delay(TIMER_T *timer, uint32_t u32Usec);
void TIMER_EnableCapture(TIMER_T *timer, uint32_t u32CapMode, uint32_t u32Edge);
void TIMER_DisableCapture(TIMER_T *timer);
void TIMER_EnableEventCounter(TIMER_T *timer, uint32_t u32Edge);
void TIMER_DisableEventCounter(TIMER_T *timer);
uint32_t TIMER_GetModuleClock(TIMER_T *timer);

/*@}*/ /* end of group M051_TIMER_EXPORTED_FUNCTIONS */

/*@}*/ /* end of group M051_TIMER_Driver */

/*@}*/ /* end of group M051_Device_Driver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__TIMER_H__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网友:
看的我一头雾水啊。看来需要多多练习了。

网友A:
   - \ref TIMER_TOUT_PIN_FROM_TX_PIN
  *                         - \ref TIMER_TOUT_PIN_FROM_TXEX_PIN
送TX,

网友:
PROTECT_REG            //ISP下载时保护FLASH存储器
  (
   PWRCON |= XTL12M_EN;      //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等待12MHz时钟稳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设置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
   P2_PMD = 0x5555;       //P2口设置为输出模式
      P2_DOUT= 0x00;        //P2口输出低电平
  )

开头这个,是干啥用的。

网友B:
#include "SmartM_M0.h"
bool flag = 0; //中断标志位
/****************************************
*函数名称:TMR2Init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定时器2初始化
******************************************/
VOID TMR2Init(VOID)
{
    PROTECT_REG
(
  /* 使能TMR2时钟源 */
     APBCLK |= TMR2_CLKEN;
  /* 选择TMR2时钟源为外部晶振12MHz */
  CLKSEL1 = (CLKSEL1 & (~TM2_CLK)) | TM1_12M;
  /* 复位TMR2 */
  IPRSTC2 |=  TMR2_RST;
  IPRSTC2 &= ~TMR2_RST;
  /* 选择TMR2的工作模式为周期模式*/
  TCSR2 &= ~TMR_MODE;
  TCSR2 |=  MODE_PERIOD;
  /* 溢出周期 = (Period of timer clock input) * (8-bit Prescale + 1) * (24-bit TCMP)*/
  /* 溢出周期 = (1/12MHz) * (0 + 1) * (12000*500)=500ms (0.5S)*/
  TCSR2  = TCSR2 & 0xFFFFFF00;  // 设置预分频值 [0~255]
  TCMPR2 = 12000*500;        // 设置比较值 [0~16777215]
  TCSR2 |= TMR_IE;     //使能TMR0中断
  NVIC_ISER |= TMR2_INT;
  TCSR2 |= CRST;      //复位TMR0计数器
  TCSR2 |= CEN;      //使能TMR0
)
}
/****************************************
*函数名称:main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函数主体
******************************************/
INT32 main(VOID)
{
  u8 i =0;
     PROTECT_REG            //ISP下载时保护FLASH存储器
  (
   PWRCON |= XTL12M_EN;      //默认时钟源为外部晶振
   while((CLKSTATUS & XTL12M_STB) == 0);   //等待12MHz时钟稳定
   CLKSEL0 = (CLKSEL0 & (~HCLK)) | HCLK_12M; //设置外部晶振为系统时钟
   P2_PMD = 0x5555;       //P2口设置为输出模式
      P2_DOUT= 0x00;        //P2口输出低电平
  )
  TMR2Init();
    while(1)
  {
   if(flag)
  {
   flag = 0;
   i++;
  }
  if(i>7)
  {
   i = 0;
  }
  P2_DOUT = 1UL<<i;         //P2口输出相应的电平
  }
}
/****************************************
*函数名称:TMR2_IRQHandler
*输    入:无
*输    出:无
*功    能:定时器2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MR2_IRQHandler(VOID)
{
/* 清除TMR1中断标志位 */
TISR2 |= TMR_TIF;
flag = 1;
}
改成这样的多好

网友:
有些句子的写法很特别难以理解,但是却很实用。

网友C:
还需要认真研究一下代码才好

网友:
  /* 选择TMR2的工作模式为周期模式*/
  TCSR2 &= ~TMR_MODE;
  TCSR2 |=  MODE_PERIOD;
最好说明一下,是什么模式。

网友:
噢,原来是周期模式啊,应该说明其他还有什么模式

网友D:
主要就是测定时器工作如何配置的,所以中断内容几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