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用SPI的DMA方式发送,做静电测试,SPI会挂掉

楼主(2015-07-09):
我们产品上用的是GD32F103VCT6 为了充分发挥SPI的优势,开启了SPI的DMA功能,即从外部扩展的SRAM中用DMA方式将数据发送到SPI->DR寄存器,然后再让SPI自己发送出去,整个功能可以正常工作。但当做空气放电实验时,发现只要打十几下静电(4KV),spi就挂掉了,即用示波器看不到SPI的CLK管脚上的波形了。而我们换成ST的相同类型Pin对Pin的STM32F103VCT6,做同样的实验就没有问题。
还有GD32F103VCT6如果不启用SPI的DMA功能,及直接调用SPI_I2S_SendData(PRINTHEAD_SPI, TestPrintBuf[0]);发送数据,也没有问题。SPI和DMA的配置如下: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开启复用功能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PRINTHEAD_SPI_PIN_ClockEnable();
    PRINTHEAD_SPI_ClockEnable();

    /* 配置SPI引脚: SCK,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RINTHEAD_SP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PRINTHEAD_SPI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单线发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1Line_Tx;
    /* 主设备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8位数据宽度 */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SPI模式选择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 软件实现CS,即使用GPIO代替CS */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APB1时钟为36MHZ/2 = 18MHZ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 大端模式 */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PRINTHEAD_SPI, &SPI_InitStructure);
    /* 使能SPI3的发送DMA */
    SPI_I2S_DMACmd(PRINTHEAD_SPI, SPI_I2S_DMAReq_Tx, ENABLE);

    SPI_Cmd(PRINTHEAD_SPI, ENABLE);

    PRINTHEAD_SPI_DMA_ClockEnable();

    DMA_DeInit(PRINTHEAD_SPI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PRINTHEAD_SPI->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TestPrintBuf[0];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sizeof(TestPrintBuf);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PRINTHEAD_SPI_DMA_CHANNEL,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PRINTHEAD_SPI_DMA_CHANNEL, ENABLE);
主函数中代码流程如下:
while(1)
{
    while((PRINTHEAD_SPI_DMAx->ISR & PRINTHEAD_SPI_DMA_FLAG) == (uint32_t)RESET)
    {
        UI_LED_FlashEver(LED_Green, 200, 300);
    }
    PRINTHEAD_SPI_DMAx->IFCR = (uint32_t)(PRINTHEAD_SPI_DMA_FLAG);
    PRINTHEAD_SPI_DMA_CHANNEL->CCR    &= (uint32_t)(~DMA_CCR2_EN);
    PRINTHEAD_SPI_DMA_CHANNEL->CMAR   =  (uint32_t)&TestPrintBuf[0];
    PRINTHEAD_SPI_DMA_CHANNEL->CNDTR  =  sizeof(TestPrintBuf);
    PRINTHEAD_SPI_DMA_CHANNEL->CCR    |= DMA_CCR2_EN;
}
如有高手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还请帮忙看一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这个是个经验的啊,,DMA的使用看来需要慎重的。

网友B: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下的,楼主的经验很重要的啊。

网友C:
看着程序没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木有?

网友D:
这个难道是跟DMA的使用有关系?

网友E:
开启每次开启DMA之前,清一下标志位;并且判断标志位的地方要改成判断完成标志位,传输一半的标志位不要判读
while(1)
{
    while((PRINTHEAD_SPI_DMAx->ISR & DMA2_FLAG_TC2) == (uint32_t)RESET)
    {
        UI_LED_FlashEver(LED_Green, 200, 300);
    }
    PRINTHEAD_SPI_DMAx->IFCR = (uint32_t)(PRINTHEAD_SPI_DMA_FLAG);
    PRINTHEAD_SPI_DMA_CHANNEL->CCR    &= (uint32_t)(~DMA_CCR2_EN);
    PRINTHEAD_SPI_DMA_CHANNEL->CMAR   =  (uint32_t)&TestPrintBuf[0];
    PRINTHEAD_SPI_DMA_CHANNEL->CNDTR  =  sizeof(TestPrintBuf);

    PRINTHEAD_SPI_DMAx->IFCR = (uint32_t)(DMA2_FLAG_GL2);

    PRINTHEAD_SPI_DMA_CHANNEL->CCR    |= DMA_CCR2_EN;
}

楼主(2015-10-26):
这个问题是后来厂家的人过来,在硬件上修改了下解决的,主要是电源部分。

网友F:
请问具体是怎么整改的,能否告之

网友G:
不太清楚,和dma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