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调试CSI接口

楼主(2015-07-09):
最近用i.MX6q做一个摄像头采集的项目,目前视频数据已经从FPGA那边通过CSI传输到板子这边,请问如何抓取视频数据验证是否正确?或者谁有做过类似的项目,调试过OV5640驱动,小弟初次接触这方面的东西,还请各位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比较下和ov5640的通讯时序,后端部分不用大改。主要是前面与fpga的通讯时序,你也可以参考下如一些解码芯片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下和ov5640的通讯时序,后端部分不用大改。主要是前面与fpga的通讯时序,你也可以参考下如一些解码芯片 ...

驱动部分场同步与行同步具体在哪里配置的呢?目前FPGA部分实现发送250X250的一段假数据过来,内核这边还不知道怎么去实现接收这一段数据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我们建议您将此i.mx的技术问题提交到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网友C:
imx6上调过ov5640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imx6上调过ov5640的飘过......

:lol大神,求指点迷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求指点迷津

什么情况......

楼主:
CSI配置GATED MODE模式是在mxc_v4l2_capture.c配置mxc_v4l2_s_param函数:
csi_param.data_width = 0;
csi_param.clk_mode = 0;
csi_param.ext_vsync = 0;
csi_param.Vsync_pol= 0;
csi_param.Hsync_pol = 0;
csi_param.pixcl_pol = 0;
csi_param.data_pol = 0;
...
csi_param.mclk = 0;
这部分吗?还需要改动其他地方不?FPGA那边现在可以发送数据过来,现在想实现系统这边接收数据看能否触发相应的中断,OV5640.c那边需要做哪些相应的改动呢?问题有点多,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CSI配置GATED MODE模式是在mxc_v4l2_capture.c配置mxc_v4l2_s_param函数:
csi_param.data_width = 0;
c ...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内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内核?......

3.0.35

网友C:
因为官方默认使用ov5640的,所以我只是修改了board-xxxx.c和board-xxxx.h文件,没有修改mxc_v4l2_capture.c文件......
编译内核后,使用命令可以打开ov5640......
fpga那块我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官方默认使用ov5640的,所以我只是修改了board-xxxx.c和board-xxxx.h文件,没有修改mxc_v4l2_capture.c ...

CSI部分也没有改动?您所指的是board_mx6q_sabresd.c和board_mx6q_sabresd.h这两个文件?能否透露一下你们当时项目需要实现的功能和具体更改这两个文件哪个部分?

网友C:
我们用的是mx6q_sabresd,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如果你们的板子跟官方的有区别,你只要根据区别去改相应的io配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用的是mx6q_sabresd,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如果你们的板子跟官方的有区别,你只要根据区别去改相应的io配 ...

你之前有没有配置过PCLK,VS,HS的时序与极性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之前有没有配置过PCLK,VS,HS的时序与极性呢?

没有,官方的板子本身就是用的ov5640,所以时序上的参数,都配好了......不用改,除非你换了别的型号或者厂家,你才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官方的板子本身就是用的ov5640,所以时序上的参数,都配好了......不用改,除非你换了别的型号或者 ...

我这边不是标准的摄像头设备,准确来说是一个数据源,时钟、行场信号都是由FPGA产生,所以我开发板上只需要调成行场同步的方式接收,摄像头设备的VS、HS、Pclk分别对应的CSI0上的相应位,现在我想抓取FPGA那边发过来的数据,请问有没有什么测试程序可以实现这一功能呢?或者你当时调试的时候是通过什么来抓取摄像头的数据的。

网友D(2015-11-24):
楼主,请问FPGA的视频数据(384*288)怎么和i.MX6Q的CSI0接口连接的呢?

网友E:
我也来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