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泰克的)可测量的最高直流电压是多少 ?

楼主(2015-07-09):
请教:
1. 示波器(泰克的)可以测量DC200V的直流电压波形吗 ?
2. 示波器(泰克的)可测量的最高直流电压是多少 ?

谢谢!

网友A:
看探头,上面应该有标注。

网友B:
手册上也有说明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和老T叔的资料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探头,上面应该有标注。

谢谢版主大侠!

探头上确实有(见附图:探头一、附图二)
探头上有600V的字样,但没写DC还是AC 。

请教:
这两个探头 是不是 DC600V和AC600V的信号 都可以用 呀 ?

谢谢!

探头一

探头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也有说明的

谢谢版主大侠!

手册找不见了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侠!

探头上确实有(见附图:探头一、附图二)

上面已经标注了PK,意思是Peak,即峰值。
交流600V,是说有效值,交流600V的峰值接近850V,损坏厂家不承担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已经标注了PK,意思是Peak,即峰值。
交流600V,是说有效值,交流600V的峰值接近850V,损坏厂家不承 ...

明白了,学习了!
谢谢大侠的耐心指点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学习了!
谢谢大侠的耐心指点 !

测量高压要当心点,若是可控硅之类与电网共地的东东,要确保示波器外壳未接地,否则会爆米花,死得很惨.83年俺原单位有个家伙买了一只电子钟,带钟控输出,是用的双向可控硅,这家伙偷偷用示波器看输出波形,刚搭上去就放**了,一蓬黑烟直冲天花板,全所跳闸,惊动了二楼的头头,后果很严重,哈哈.
最好用220v/220v隔离变压器供电,较安全.

网友D:
使用过高压探头,测量过8KV的,毫无压力!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和精彩回帖 !
答案完全满意,结贴 !

再次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