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做的跟随器,接正弦波都会变形

楼主(2015-07-09):
接入100Khz正弦波,结果出来波形变形了,左侧都快成直线了.运放用的是sgm358,带宽1Mhz轨到轨,,输出端接芯片的AD口,没其他零件了.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运放的压摆率不够。

网友B:
压摆率不够,或者放大倍数小一点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摆率不够,或者放大倍数小一点试一下

跟随器的哦,没放大

网友C:
版主已经说了,是压摆率不够造成,你改用SGM8052吧,这个是250MHz带宽,SR足够

网友D:
输出变化没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版主已经说了,是压摆率不够造成,你改用SGM8052吧,这个是250MHz带宽,SR足够 ...

这个多少钱,整个电路算下来起码要8个运放.别让我破产了
另外你们的SGM8632标称带宽6Mhz,但是全功率带宽只有280Khz,让我很晕.不知道该怎么用
20Mhz以内的运放哪款出货量大容易买?

网友E:
  f=100KHz,压摆率必须大于SR=2pi(0.1e+6Hz)1v=0.628Mv/s,最大幅度在1v以内,运放块这个参数无法改。
  你可以设计电路的前级的幅度小于1v,就可用LM324之类的运放块.后级才用压摆率较大的,这样就省钱。
  或者考虑用三极管的射极跟随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100KHz,压摆率必须大于SR=2pi0.1e+6×1v=0.628Mv/s,最大幅度在1v以内,运放块这个参数无法改。
  你 ...

压摆率跟电压幅度,工作频率之间有个什么样的计算公式?

网友E(点评):
我只讲一点:SR=2pifVp是仅仅适用于正弦波的斜率计算公式,运放块压摆率参数是以斜率为依据选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压摆率跟电压幅度,工作频率之间有个什么样的计算公式?

压摆率 Slew Rate, 简称SR,单位 V/S,也有 V/mS V/uS,但多数时候是使用 V/uS。
压摆率不足导致的非线性失真,叫 Slewing distortion,其实就是速度跟不上。
任何放大器必须满足 SR >= 2×PI×F×V,V是峰值,F是最高信号频率(如果F的单位是MHz,单位就是V/uS)。

根源在于,比如说运放,为了进行补偿,第二级相当于一个低通滤波器,或者说积分器,限制了放大器的速度。

我记得NS(现在的TI)有个PDF文档来着。。

9楼 的没看懂。。
汗,Captzs !!!这科学计数法,差点搞错。。“2pi0.1e+6×1v”,能不能都用乘号啊? 2×pi×0.1e+6×1v

网友G:
win7的搜索速度确实不错,这个是EDN上的一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多少钱,整个电路算下来起码要8个运放.别让我破产了
另外你们的SGM8632标称带宽6Mhz,但是全功率带宽只 ...

全功率带宽是与总谐波失真相关的一个参数,这里的应用看SR就好了。
要8路运放,建议用两颗SGM8054,这样成本最优,单价在3元内,如果采购量大,就让你家采购跟业务好好沟通;P

网友H:
初次体验21IC很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初次体验21IC很不错

这几天比较消停

网友I:
引用 网友G:
win7的搜索速度确实不错,这个是EDN上的一篇**。

TI博文精品集---看一个ti老员工如何驯服精密运放

这个更全一些

文件太大 上传不了  bing一下吧

网友J:
貌似干扰进去了,查一下原理图再查下布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