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继电器长时间工作后出现不动作的情况

楼主(2015-07-09):
这是一个给系统复位200多ms的电路,系统电压是24V,长时间连续复位后,会出现继电器不动作的情况,但是I/O拉低时Q2基极和集电极电压会从3.3V拉到2.6V左右,继电器两端电压会达到5V,电压没有跌落的话,说明电流应该是够的,同时正常动作的电路Q2的基极电压能拉到0.7V左右,集电极能到接近0V,将继电器的3脚和地短路可以让系统复位,说明继电器没有问题,但是电路是在看不出问题,请各位大侠给分析下!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A:
给继电器并一个续流二极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继电器并一个续流二极管吧

这个问题会是二极管的原因?

网友B:
HFD23/5的动作电压<=4.0V,直流电阻167欧,5v时30mA左右,4V时24mA左右;
LL4148在24mA时手册是0.62-1V之间(根据温度不同),三极管导通估计0.2V左右;合计0.8-1.1/1.2V左右上;
你设计的电路余量太小了;不出问题才烧高香

楼主:
之前一直怀疑是继电器是次品,后来要了几个正规样品,测试发现10块板子还是会有一两块运行久了就不动作的情况,现在换了另一个型号继电器测试,继电器有动作的声音,但是明显没有切换,有没有大侠给我分析下问题

网友B:
4148为什么不并在继电器上,反而串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148为什么不并在继电器上,反而串接呢?

这个是当时继电器工作时有尖峰,避免影响电源所以加了个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当时继电器工作时有尖峰,避免影响电源所以加了个二极管

不至于,如果非要加只能选择4V的继电器了,看我上面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HFD23/5的动作电压

根据FAE的说法我又将电压提高到6V了,但是并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如果非要加只能选择4V的继电器了,看我上面的分析

继电器两端电压有5V多,不会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至于,如果非要加只能选择4V的继电器了,看我上面的分析

说错了,继电器切换时,系统断电了,为了做到延时,所以电容C926放电供给继电器保持,同时为了避免电容放电也给系统其他电路占用才加了这个二极管

网友B:
6V供电?如果是6V,且继电器电压能到5V,那我确实不知道了;
但从你 “现在换了另一个型号继电器测试,继电器有动作的声音,但是明显没有切换” 描述看很像电压不足的现象;

网友C:
找一个有问题的板子,把D7换成肖特基二极管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供电?如果是6V,且继电器电压能到5V,那我确实不知道了;
但从你 “现在换了另一个型号继电器测试,继电 ...

还是该以实际现象为主,像这个词很容易把自己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一个有问题的板子,把D7换成肖特基二极管试试看;

有什么根据吗?我看了下我实际板子上焊接的是肖特基二极管bat54c

网友C:
把Q2换新的试试,Q2的C极直接接大电容,容易受到冲击,损坏几率可能会变大。

网友D:
什么MCU? 低电平竟然还有2.6V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Q2换新的试试,Q2的C极直接接大电容,容易受到冲击,损坏几率可能会变大。 ...

关键是我给Q1集电极对地短路几次,系统又能正常复位,这说明管子基本都没坏,而且系统起来时Q1的基极还是会有拉低200ms左右的,

网友C:
如果是我,会这样动手判断:
1.继电器3脚对地短路,判断继电器是否正常;
2.Q2的2脚3脚短接,看继电器是否动作,判断Q1是否正常;
3.IO端对地短接(单片机如果是推挽输出可能损坏IO口),看继电器是否动作,判断Q2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MCU? 低电平竟然还有2.6V ?

拜托,你看清楚好吗,I/O拉低,经过限流电阻没拉低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给Q1集电极对地短路几次,系统又能正常复位,这说明管子基本都没坏,而且系统起来时Q1的基极还是 ...

那就说明继电器粘住了?
同时说明三极管的电流驱动能力稍不够,所以手工短路,冲击几次就正常。

网友C:
由于C924的存在,IO动作,继电器得电时的电流曲线较平缓,影响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我,会这样动手判断:
1.继电器3脚对地短路,判断继电器是否正常;
2.Q2的2脚3脚短接,看继电器是否 ...

1我已经试过了,继电器是正常的但是我好奇的是电压加上去了,电流也够几百ms时间,为什么没有动作,3操作有风险,关于I/O拉低,Q2的基极出现2.6V电压我也很不解,2我也试过了可以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说明继电器粘住了?
同时说明三极管的电流驱动能力稍不够,所以手工短路,冲击几次就正常。 ...

驱动能力不够的话,正常来说电流不够的话,电压会跌落的啊,我之前也怀疑可能电流不够,所以将C926并了个1000uf的电容,也没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C924的存在,IO动作,继电器得电时的电流曲线较平缓,影响吸合

这个电容是为了保持断电延时200ms左右给系统正常复位的时间,至于电流曲线平缓,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解决办法自己想想就有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电容是为了保持断电延时200ms左右给系统正常复位的时间,至于电流曲线平缓,有这个可能性,但是有什 ...

刚才我吧与I/O相连的电阻断开,直接吧电阻对地短路,继电器也能正常动作,说明整个电路能够工作,这电路现在一直在跑,就少数几块长时间工作后,继电器两端有电压但是不动作的情况,还是不太稳定,这原因台奇怪了

楼主:
能给个换小的理由吗?这电容大小也是当时调试出来的,电容太小,延时时间就不太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我吧与I/O相连的电阻断开,直接吧电阻对地短路,继电器也能正常动作,说明整个电路能够工作,这电路 ...

继电器是机械动作,有时候由于处在某个位置时摩擦力增大的原因,会有卡住的感觉;
如果家里热水器是有干电池的,就有这体会,电池差不多用尽的时候,电磁阀就容易打不开,可成功打开一次之后,后面几次又很容易打开。

网友C:
故障出现后,你拿个螺丝刀敲几下继电器,再通电,都有可能又恢复正常了

网友E:
C924没有放电回路吧

网友C:
总的原因来说:
1.时间长以后,继电器老化;
2.5V电源串了个二极管,有效驱动电压降低;
3.C924的存在,导致电流曲线平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是机械动作,有时候由于处在某个位置时摩擦力增大的原因,会有卡住的感觉;
如果家里热水器是有干 ...

主要是我不太理解原因,继电器的稳定性应该不至于这样子吧,说电流曲线平缓也有点牵强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E:
C924没有放电回路吧

C924放电就是为了导通后级三极管起一个延时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不太理解原因,继电器的稳定性应该不至于这样子吧,说电流曲线平缓也有点牵强的感觉 ...

应该说是3种原因综合导致的,这差一点,那差一点,最后就差一大截了;
而且出故障的,刚好是处在一个临界点上,所以一会好一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的原因来说:
1.时间长以后,继电器老化;
2.5V电源串了个二极管,有效驱动电压降低;

这个我就测试了两三个星期老化不太可能,5V虽然串了个二极管但是我将5V提高到了6V,有效压降现在有5.6V多,另外我单独测试过继电器,4V电压时工作也没有问题。至于电流曲线平缓,这个也看不出来,实际测试的板子极少数会出现继电器不工作的情况,感觉可能性比较小,如果是这个问题,那继电器不动作的概率应该比较大才对

楼主看过继电器的手册么,写的机械寿命是多少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是3种原因综合导致的,这差一点,那差一点,最后就差一大截了;
而且出故障的,刚好是处在一个临界 ...

前两个问题联系实际其实是不太可能的

网友C:
哎,大家给你分析,你却觉得这也不可能,那也不可能,却不一一验证;
难得的就是大家给出可能,然后你自己去一个个去验证排除;
不说别的,单是换继电器型号之后,有响声但不动作,就可以怀疑电路驱动不足了,当然,前提必须是继电器正常没问题;
提示一下,即使是大牌子的继电器,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没有不良品吧?

网友F:
原因分析:实际故障与继电器、电容、二极管关系不大,应为Q1管未彻底导通所致,继续往前推,应该是Q2管工作状态即偏置电路问题,建议使用示波器、万用表测量MCU输出高、低电平时,Q2管三极的电压,进一步确定是否处于导通状态。(仅代表个人观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用的什么继电器?什么品牌什么型号,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图上都有标注,宏发HFD23005-1ZS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你这个延时是否需要的比较精确

如果需要精确,那靠电容来实现时太不靠谱了

延时只是需要200M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因分析:实际故障与继电器、电容、二极管关系不大,应为Q1管未彻底导通所致,继续往前推,应该是Q2管工作 ...

mcu拉低时Q2基极电平只能J降到2.6V,集电极能到3.3V,但是Q1的基极只有0.7V左右,感觉还是可能是三极管的问题,导致驱动电流不够,驱动电压一直没有问题的

网友I:
21ic还是很热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mcu拉低时Q2基极电平只能J降到2.6V,集电极能到3.3V,但是Q1的基极只有0.7V左右,感觉还是可能是三极管的 ...

楼主,都有示波器了,还需要靠感觉嘛?
抓一下Q1的集电极波形就知道Q1之前的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mcu拉低时Q2基极电平只能J降到2.6V,集电极能到3.3V,但是Q1的基极只有0.7V左右,感觉还是可能是三极管的 ...

出现问题时,将Q2左侧1K电阻左侧(与MCU相连的地方),直接对地短路,试试继电器能否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现问题时,将Q2左侧1K电阻左侧(与MCU相连的地方),直接对地短路,试试继电器能否吸合? ...

很早就试过了,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很早就试过了,可以的

1、用的啥MCU?
2、IO对地短路继电器可吸合,这么说来三极管问题不大哦;
3、多次复位导致故障出现时MCU灌电流驱动能力太弱,查查MCU的复位及供电电路,再程序上看看有无弥补措施吧。
4、这种电路还是要逐级排查,没见到实物不好下定论。
加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早就试过了,可以的

楼主 你是在逗大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用的啥MCU?
2、IO对地短路继电器可吸合,这么说来三极管问题不大哦;
3、多次复位导致故障出现时MCU ...

mpc8308,我再想想怎么提高下电流吧,软件都是同一个程序,不至于几十块板子就一块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会是二极管的原因?

续流二极管肯定要加的。。。,就算现在工作几次不出问题。。保不证以后烧你的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