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DS怎么烧写.hex或者.elf到单片机

楼主(2015-07-09):
之前开发的程序是在codewarrior上做的,但是由于cw使用权限有限,每次都是采用下载license的方式来延长试用权限,现在freescale把kds完全开源免费了,就想着转到kds上。
但是现在kds的资料很少,想问下如果使用kds在没有源程序的情况下,烧写.hex或者.elf到单片机?

cw烧写文件看到很多论坛上说使用prog文件夹下面的Hiwave软件,但是为什么自己的cw文件夹下没有这个子目录?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KDS的烧写,在KDS的用户指南中有讲,安装KDS后,请到安装目录查看:C:\Freescale\KDS_3.0.0\do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关于KDS的烧写,在KDS的用户指南中有讲,安装KDS后,请到安装目录查看:C:\Freescale\KDS_3.0.0 ...

你好,我现在还并没有从cw将工程移植到kds,只是现在想确认下,在量产的时候用kds是否能方便的烧写,如果验证可行,我再进行下一步的移植。我看到使用手册上写的也是用小闪电,这种方案在无程序的时候是否可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现在还并没有从cw将工程移植到kds,只是现在想确认下,在量产的时候用kds是否能方便的烧写,如果 ...

如果是量产烧录,不带程序的话,我建议你还是用烧录器烧录,比如JLINK的JFLASH等。
KDS的烧录还是需要工程的,里面的闪电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