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高版本MPLAB IDE重新编译低版本IDE下编写的正确程序,为什么会功能不正常?

楼主(2015-07-09):
用低版本编译环境MPLAB IDE编写的程序,编译后运行正常,再用高版本IDE重新编译一下,显示编译完成,试运行,为什么有的功能就不执行了,和原来实现的功能不一样。
还有,用不同版本的C18编译,最后HEX文件大小也差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功能是否正确还没有试。

网友A:
1、MPLAB只是一个编辑器,并不是C编译器,所以能不能编译和MPLAB没关系,这是C编译器的事情。
2、不同版本的C编译器,编译的结果有所不同是可能的,这主要是不同版本的编译器,其代码优化的算法可能有所不同,所以略有出入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