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R8的板子焊接16Mhz晶振,但用示波器测试晶振引脚只有8Mhz的方波

楼主(2015-07-09):
我使用NUCLEO STM32F030R8的板子焊接16Mhz晶振,但用示波器测试晶振引脚只有8Mhz的方波,我能确定晶振肯定绝对是16Mhz,而且还是完好无损的!!这肯定不是程序的问题!测试晶振的输出端没有波形!(输出端接51欧电阻)

网友A:
因为板内是连接了调试器分出来的MCO 8M 供MCU使用的,你如果要用自已的外部晶振就要把背面的 SB50(MCO) 焊开,  再把正面的 C33,C34,R35,R37 焊接上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A:
原理图上这些都有,多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板内是连接了调试器分出来的MCO 8M 供MCU使用的,你如果要用自已的外部晶振就要把背面的 SB50(MCO) 焊开 ...

正解!!!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