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求教,llegro 怎么快速的加地孔,在地铺铜上?

楼主(2015-07-09):
16.3版本,加地孔太不人性了,地孔复制过去直接变成空网络,非得要画线打孔,软件设计人员真是白痴。  求高人指明好方法

网友A:
复制VIA时你带上VIA原有网络就可以了,有个选项选择

网友:
选择place——>via array——>matrix

网友B:
复制过孔的时候,把这个勾打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制过孔的时候,把这个勾打上

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C:
建议使用copy命令,选择retain net ofvias即可;相关操作可以参考《小哥Allegro72讲速成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