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E06 FTM模块互补模式PWM输出

楼主(2015-07-09):
版主以及各位大神,您好!
工程中会用到,KE06 FTM模块互补模式PWM输出,请问您有这方面的例程吗?
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官方KE06的FTM_Combine_demo例程。
如果要两个通道相同,则添加COMP=0配置,如果要两个通道正好互补,那么添加COMP=1的配置即可。

网友B(2015-12-23):
引用 网友A: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download/license.jsp?colCode=KEXX_DRIVERS_V1.2.1_DEVD&location=n ...

您好:打扰了。

楼主可以参考官方KE06的FTM_Combine_demo例程。
如果要两个通道相同,则添加COMP=0配置,如果要两个通道正好互补,那么添加COMP=1的配置即可。

KE04  互补输出PWM 中我看 例程中 好像 COMP=1已经 配置为互补输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打扰了。

楼主可以参考官方KE06的FTM_Combine_demo例程。

请重新发一个问题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