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采集两个方波转的上升沿再转换成一个方波

楼主(2015-07-09):
大家好:
       我想采集两个方波之间的时间间隔,微秒级的,我MCU直接采集,发现误差较大,稳定性也不理想;
就想将两个方波转换成一个方波(用两个方波的上升沿作为触发信号),再用MCU读出转换后的方波的高电平时间。

网友A:
MCU采这个怎么会不稳定?啥MCU啊

网友B:
用D触发器实现;
不过同问什么MCU采样不稳?按你的描述即使得到高电平也会采样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采这个怎么会不稳定?啥MCU啊

我用的MCU是STM8S105K4系列的,外部用16M的晶体

网友C:
那是因为MCU也就是0.US的间隔在运行,当然采不正,要用外的高频计数器,一个起动计数,、一个停,当然二个都 要中断处理才行。

网友D:
这个简单。用啥MCU,一个T触发器就搞定。(不是D触发器。当然D触发器可以构成T触发器)

网友E:
想必 LZ 用的是单片机定时器的捕获 (Capture) 功能来做的。用了外部的晶振,捕获功能的稳定性应该有保障的,所以首先猜测是软件实现的方法问题……

LZ 说说软件是怎么做的?时间不稳定/误差体现在哪里?

网友F:
不是电平触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