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电源系统检测

楼主(2015-07-09):
如图所示,PCB板供电电源为24VDC电源,PCB板上有5v,3.3v稳压芯片,外接24VDC电源上电指示灯。现在存在一个问题,24VDC电源不上电,将PCB插上USB与电脑连通的时候,光源指示灯亮了。实际情况要24V电源上电后,光源指示灯才能亮。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请大虾指教???

另外,只有24VDC上电后,PCB上单片机才能接收一个有效的24V上电的状态信号。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你那5V,3.3V是从USB取电吧

简单点,就改用4脚以上带EN脚的LDO
24V分压控制EN脚
只有24V上电,LDO才工作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用个24V继电器控制USB的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5V,3.3V是从USB取电吧

简单点,就改用4脚以上带EN脚的LDO

设计的是5V,3.3V从24V取电,24V电源指示灯也是从24V取电。
现在的问题是PC机5V电源系统通过USB线进入了PCB板,造成24VDC未上电时,电源指示灯亮。

我的解决方法是在PCB的5V电源上串接单向二极管然后与USB线的5V电源连接,不知道这样是否影响PCB板上5V电源的稳定以及USB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