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关于自动编程的方法

楼主(2015-07-09):
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用的是P&E的MULTILINK UNIVERSAL的烧录器,软件我从飞思卡尔上面下载的软件,是CodeWarriorDevelopment Studio这一款软件,它应该是可以编程也可以烧写,但是我只要烧写,我现在手工的方式是可以烧写的,但是我想做成用其它软件调用烧写,也就是说自动烧录,我在他们的说明书看就是看不到方法,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有的人说做的是其它类型的制作成脚本或BAT类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或方法,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CW IDE不支持自动烧录,你可以购买编程器实现自动烧录。

楼主:
这个应该可以通过其它的方法来实现自动烧录吧?就是来模拟的操作我们手工点击的过程,像编脚本,做BAT文件等等之类的,有没有类似的资料或说明啊,或其它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应该可以通过其它的方法来实现自动烧录吧?就是来模拟的操作我们手工点击的过程,像编脚本,做BAT文件等 ...

那你可以自己用按键精灵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