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找不到.c

楼主(2015-07-09):
pc, ADM, DM, ni, RS
C:\Users\Administrator.PC-20150625RQPK\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PC-20150625RQPK\Desktop
C:\Users\Administrator.PC-20150625RQPK\Desktop
新手求解答

楼主:
K64的板子

楼主:
本人新手,请大牛们指导。

网友A:
楼主跑的是什么代码,你要在你的工程中找。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跑的是什么代码,你要在你的工程中找。c

这样添加找不到、

这是在桌面建的文件夹

这是在桌面建的文件夹

这是点开src后

这是点开src后

点开COMMON

点开COMMON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添加找不到、

你楼上最后一张图不是有很多的c文件吗?
还有project里面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楼上最后一张图不是有很多的c文件吗?
还有project里面也有。

对啊   但是IAR显示错误  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楼上最后一张图不是有很多的c文件吗?
还有project里面也有。

第一张图显示的错误内容,麻烦帮分析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张图显示的错误内容,麻烦帮分析一下

你在IAR的option里面,路径添加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IAR的option里面,路径添加了没有?

添加了,函数库里的common里的错误。common代码如下
/*
* File:        common.h
* Purpose:     File to be included by all project files
*
* Notes:
*/

#ifndef _COMMON_H_
#define _COMMON_H_

/********************************************************************/

/*
* Debug prints ON (#define) or OFF (#undef)
*/
#define DEBUG
#define DEBUG_PRINT

/*
* Include the generic CPU header file
*/
#include "arm_cm4.h"

/*
* Include the platform specific header file
*/
#if (defined(TWR_K70F120M))
  #include "twr-k70f120m.h"
#elif (defined(TWR_K60F120M))
  #include "twr-k60f120m.h"
#else
  #error "No valid platform defined"
#endif

/*
* Include the cpu specific header file
*/
#if (defined(CPU_MK40D100))
  #include "MK40DZ10.h"
#elif (defined(CPU_MK60D100))
  #include "MK60DZ10.h"
#elif (defined(CPU_MK53D100))
  #include "MK53DZ10.h"
#elif (defined(CPU_MK70F120))
  #include "freescale/MK70F15.h"
#elif (defined(CPU_MK60F120))
  #include "freescale/MK70F15.h"
#else
  #error "No valid CPU defined"
#endif

/*
* Include any toolchain specfic header files
*/
#if (defined(CW))
  #include "cw.h"
#elif (defined(IAR))
  #include "iar.h"
#else
#warning "No toolchain specific header included"
#endif

/*
* Include common utilities
*/
#include "assert.h"
#include "io.h"
#include "startup.h"
#include "stdlib.h"

#if (defined(IAR))
        #include "intrinsics.h"
#endif

/********************************************************************/

#endif /* _COMMON_H_ */
#error "No valid platform defined"这个是错误的位置

添加头文件

添加头文件

错误的具体位置

错误的具体位置

网友B:
那就定义,TWR_K70F120M 或 TWR_K60F120M; 或添加你自己的板子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定义,TWR_K70F120M 或 TWR_K60F120M; 或添加你自己的板子定义

把TWR_K70F120M 或 TWR_K60F120M改成TWR_K64F120M么?我是FRDM-K64F的板子。MK64FM1M0VLL12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定义,TWR_K70F120M 或 TWR_K60F120M; 或添加你自己的板子定义

我改了,但没用,给我一个对的源代码,是不是编译器问题,编译器我是下载32kb的iar试用,然后**的

网友B:
这两个板子都不是的话肯定要定义自己的板子了,MPU,IO口,
最简单就是就看例子中这2个板子怎么定义的,照抄然后改成你的自己定义的板子

网友C:
IAR的问题吧    有段时间  我用IAR5.5 K60   添加h文件和C文件都编译提示找不到h文件  换个版本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定义宏的原因.

你说的对,没有定义宏,用OPENSDA V2 生成.bin的文件  按住复位然后直接复制进去么。我用的是F64的板子,库函数都是K60的,K64的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R的问题吧    有段时间  我用IAR5.5 K60   添加h文件和C文件都编译提示找不到h文件  换个版本就好了。  ...

是宏定义错了   ,我是K64的板子  库函数难找  用K60的库  用OPENSDA V2 生成.bin的文件  按住复位然后直接复制进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板子都不是的话肯定要定义自己的板子了,MPU,IO口,
最简单就是就看例子中这2个板子怎么定义的,照 ...

是宏定义错了,看看openSDA怎么用

网友E(2016-07-04):
路径配置的 宏定义那 定义TWR_K70F120M 或twr_k70f12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