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手动关闭内部CPU疑惑

楼主(2015-07-09):
本人用IMX6做音视频传输,手头有4核的IMX6板子,在四核上跑没问题,CPU占用60%左右。
想评估IMX6 双核是否能满足性能,但手头上只有4核的板子,于是通过以下命令手动关闭内部CPU1,CPU2.
/sys/devices/system/cpu$ echo "0" > cpu1/online
/sys/devices/system/cpu$ echo "0" > cpu2/online
关闭之后,发现做音视频传输会很卡,请问,我这个关闭是否是正确的做法,这样强制关闭会不会导致某些功能工作异常?我始终不相信这个A9架构双核性能会这么差。因为之前用TI的A8 单核试过,音视频传输,卡的程度和我手动关闭2核的IMX6Q相当。
希望大家能解开我疑惑,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i.mx6播放音视频的时候CPU的占用率确实是有些高的,这里不建议你关掉CPU1以及CPU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i.mx6播放音视频的时候CPU的占用率确实是有些高的,这里不建议你关掉CPU1以及CPU2。 ...

谢谢Rita 的回复,因为涉及到成本问题,duallite 和quad的价格还是差好多的,如果duallite能搞掂,那这个IMX6还是很适合的。
我描述下具体细节,还望Rita 回复一下。
系统:Linux 内核3.0.35 四核 跑我们的程序(双向语音,单向视频(板上OV5640 视频 720p 30pfs )),占用内存大概是150MB,CPU占用60%左右。请问duallite 能抗得住吗?
另外,程序运行时 /sys/devices/system/cpu/cpu0/cpufreq$ cat cpuinfo_cur_freq
CPU0,CPU1,CPU2,CPU3 返回来的值都是996000HZ,没有到官方说的1.2G主频
请问,这是需求修改kernel?还是有命令可以设置。
谢谢

网友B:
这个看着就很高大上,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Rita 的回复,因为涉及到成本问题,duallite 和quad的价格还是差好多的,如果duallite能搞掂,那这个I ...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给你回复,问题比较多,这个后来给漏掉了。楼主问题搞定了吗?如果没有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很抱歉才给你回复,问题比较多,这个后来给漏掉了。楼主问题搞定了吗?如果没有告诉我 ...

谢谢Rita你还记得这个问题。至于最大频率只有996000Hz,后来我看了下CPU是1G版本的,所以这个知道原因了。现在情况是这样的,6Q和6U的板子我都做回来了,目前6Q的软件是做好的,但是6DL的软件还没时间去弄。因为我的应用就是上板子上跑了Google的WEBRTC的东西,Google那套库暂时还不支持在linux平台上用硬件加速,音视频传输都是用CPU来搞的。在6Q板子上跑,CPU占用率大概是50多左右。我想用最快的方法验证下如果只用双核,能否完成这个工作?是否简单的在6Q的基础上把其中2个CPU关掉即可?在我理解,6Q和6U,CPU哪快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6Q是4个CPU,6U是2个CPU。
请指点一下我的迷惑。谢谢

网友C(2015-09-22):
楼主你好,请问你知道降低cpu频率要更改kernel什么地方吗,或者有什么教程也行

网友D:
IPhone 6s不也用的A9架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