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这个图有什么问题: 光耦+继电器上电吸合的问题

楼主(2015-07-09):
各位前辈,请教一个问题。

我用MSP430F5438A设计的一套系统,遇到一些问题。

问题1:上图是一个报警控制,通过光耦控制DC5V继电器。

最开始设计R42电阻上面是5V, 而MPS430是个3.3V的,无法驱动, 所以改成3.3V供电。虽然PC817也能工作,但是看规格书,电源要求4.5~5.5V。
所以哪位能推荐一个常用的性价比还可以的3.3V的光耦呢?

1. 这个电路怎么会是高电平导通呢?
    当IO口是高电平时,光耦不发光,光耦的NPN管此时是什么状态?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2. 这个电路上电瞬间,继电器会吸合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3. 有没有必要在继电器4和5之间加电容?如果123开关的是22V, 他能影响到4和5这边来吗?

4. 如果负载不是继电器, 改成一个24V的气泵开关, 这个电路还要做哪些改进?

先谢谢了!

==============================================
看到过下面2个图, 和我的不同, 我都不记得我那个电路图在哪里抄的了.
请大神评论一下我应该用哪种.

嗯, 感谢各位, 21IC是个活跃的论坛, 经常得到这里朋友们无私的帮助.
我看了这篇帖子后, 确定后第2图, 并加了电容.
https://bbs.21ic.com/icview-850709-1-1.html

感谢大家!

网友A:
下图好,因为上电时,各端口是高阻的,不发光,三极管驱动不了继电器。

网友B:
“虽然PC817也能工作,但是看规格书,电源要求4.5~5.5V。”
哪有此事?

1. 这个电路怎么会是高电平导通呢?
    当IO口是高电平时,光耦不发光,光耦的NPN管此时是什么状态?
光耦内部管子处于关断状态。

2. 这个电路上电瞬间,继电器会吸合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改用你贴出来的下面的图。

网友C:
楼主选第二图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第一个图上电瞬间三极管会导通,继电器就会吸合!!

楼主:
改成这样了, V+ 在12~24V之间,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电压不同, 电阻需要重新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PC817也能工作,但是看规格书,电源要求4.5~5.5V。”
哪有此事?

额, 可能我不认识那些数据表符号, 按道理发光只需要10mA电流对吧.

嗯, 懂了!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改成这样了, V+ 在12~24V之间,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电压不同, 电阻需要重新计算呢?
...

R39R52重复。

网友D:
现在的片子范围都广,按照你那个图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我前面还在想,他应该是做限流作用的, 为何要2个电阻呢.

谢谢指点!

楼主:
还请问一下:

左边限流电阻: 有些人把电阻放在IO, 有些人放在电源口, 这有什么区别没? 哪样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请问一下:

左边限流电阻: 有些人把电阻放在IO, 有些人放在电源口, 这有什么区别没? 哪样好一些? ...

对数十伏电源电压来说,没有区别。

网友E:
光耦应该是能工作的。
我们正常的话,开出用TLP127,开入用TLP185

网友F:
楼主的图有点自相矛盾啊。

网友G:
1. 这个电路怎么会是高电平导通呢?
    当IO口是高电平时,光耦不发光,光耦的NPN管此时是什么状态?谁能帮我解释一下
NPN管默认是导通的,请换成PNP型,

2. 这个电路上电瞬间,继电器会吸合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换成PNP型

3. 有没有必要在继电器4和5之间加电容?如果123开关的是22V, 他能影响到4和5这边来吗?
可以加

4. 如果负载不是继电器, 改成一个24V的气泵开关, 这个电路还要做哪些改进?
不知道

网友H:
附上实测OK的电路

网友H:
怎么附图?怎么传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附图?怎么传不上去?

不用了,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您!

网友I(2015-12-20):
我是做photomos(光mos继电器)类产品的,可以按照客户需求在一定参数范围内提供订制,有需要的朋友欢迎联系qq929488157
如需要小体积的光耦继电器欢迎联系

网友I:
楼主也许课考虑用photomos(光mos继电器)来实现功能

网友J(2017-06-23):
楼主 求问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 如果将光耦输入那端的信号换成PWM信号是否可行呢

网友K:
楼主选第二图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第一个图上电瞬间三极管会导通,继电器就会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