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数字地分割问题

楼主(2015-07-09):
关于模拟数字地分割的问题,还是有些不太明白,想请高手们再指教下。
以前我画板子,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分开的,然后通过电阻连接。但是这样又有人说不可取,因为两块地隔开后如果有跨分割的走线(比如有多个ADC之类的),那么这条线的回流路径就很长,并且只能从两块地中间的连接处走,反而会造成更多干扰,并且如果是数字信号线这样走的话那么就会形成大面积的RF回路,使电路更加不稳定。因此网上有不少高手说不必分,只要在布局上注意数字部分器件和模拟部分器件的布局,并分开走线。
快晕了,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这个确实是个头疼的问题,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分析了!

网友B:
如果有多个ADC器件就不用分了 注意布局和走线就行了

网友C:
详细分析每一条信号的回流路径,如果没模拟和数字型号的交叉(距离近也不行一般要大于200mil)地平面可以不分割。

网友C:
有一句经典的说法:既然电流路径都控制的很好了,分开还有什么意义呢?(出自:High speed PCB and system design)
所以核心是控制好回流路径,做好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句经典的说法:既然电流路径都控制的很好了,分开还有什么意义呢?(出自:High speed PCB and system  ...

对的,但是有些时候难担心会有遗漏的地方。

网友:
多保留几个接地点,还有尝试的机会

网友D(2015-09-18):
首先布局的时候做好模数分离,在模数之间形成一条护沟,模数链接的地方采用“桥”链接,注意单点接地,适当采用0R电阻或者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