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删贴

楼主(2015-07-09):
请删贴

网友A:
FSK是用频率来表达基带信号,比如传输逻辑1和逻辑0,那就对应着两个频率。对于确定的基带信号而言,不管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都存在一个最高频点和一个最低频点,这就是所谓的上下频点。

楼主:
感谢春版: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