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9 pcb文件 标记是什么啊 ?

楼主(2015-07-09):
求帮助啊 只是什么啊 这是 没见过 啊 都不知道怎么去百度找这个

网友A:
表示没有看明白想问什么

网友B:
导线网络未连接,这种情况应该是出现于两个焊盘之间各引出一段走线,但是没有连接,然后做DRC,就会出现这种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