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检修必看 并联高压电容器常见五大故障分析【转】

楼主(2015-07-09):
夏季由于气温升高、环境湿度大,因此并联的高压电容器很容易出现工作故障,不仅会耽误正常的工作运行,甚至会造成电容器爆炸等严重问题。因此,在工作中及时对电容器进行检查并熟知常见故障的形成原因,对工程师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将会对五种并联高压电容器的常见故障及原因进行简单叙述,帮助工程师快速找到故障原因,完成检修工作。

瓷套管及外壳渗漏油

并联式的高压电容器常常会出现外壳渗油的情况,由于高压电容器是全密封的电气设备,由于制造工艺、运输等原因,密封不良出现渗漏,导致套管内部受潮,绝缘电阻降低。随着电容器运行电压、温度等变化,内部压力增加,渗漏油更为严重,使油面下降,元件上部容易受潮击穿而损坏。

瓷绝缘表面放电闪络

高压电容器组或并联式高压电容器的瓷绝缘层,在夏季有时候会出现表面放电闪路的情况。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在于出现电容器在运行中缺乏定期清扫和维护,其瓷绝缘表面因污秽严重,在电网出现内、外过电压和系统谐振的情况下导致绝缘击穿并局部放电,造成瓷套管闪络破损,响声异常。

外壳鼓肚

在日常工作中,并联式的电容器或电容器组有时会发生外壳鼓起、胀大等情况,对线路的正常运行来说是一种潜在的隐患。当电容器内部元件发生故障击穿时,介质中将通过很大的故障电流,电流产 生的电弧和高温使浸渍剂游离而分解产生大量气体,使得电容器的密封外壳内部压力增大,导致电容器的外壳膨胀鼓肚,这是运行中电容器故障的征兆,工程师应及时进行修正处理,避免故障的漫延扩大。

熔断器熔断

熔断器是维持电容器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但是在春季和夏季的工作时间内,常常会出现熔断器熔断的情况。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种,分别是电容器内部元件发生故障击穿、熔断器安装接触不良发热以及熔断器的额定电流选择不当。出现上述三种情况时,电容器合闸瞬间,由于电容器处于充电状态产生很大的冲击合闸涌流,涌流过大均能使熔断器熔断。

电容器爆炸

电容器爆炸是工程师最不愿看到的问题之一,它是一种恶性事故,将会对系统造成巨大影响。当电容器内部元件故障击穿引起电容器极间贯性短路时,与其并联运行的其他电容器将对故障电容放电,如果注入电容器的能量大于外壳所能承受的爆破能量,则电容器爆炸。

以上就是本文对并联的高压电容常见故障所进行的简要分析,希望能够帮助工程师在夏季检修过程中,快速找到故障点所在并进行处理,维持系统正常工作运转。

以上内容转载自互联网

楼主:
自己赞一个

网友A:
赞一个,坏了一般都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