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208C8如何降低睡眠功耗

楼主(2015-07-09):
如题如何降低功耗,用芯片STM8S208C8替换STM8S208R8,替换后发现功耗加大了,程序运行代码是一样的。请各位高手支招

网友A:
首先确认下您所说的功耗变大,是变化多少啊,在手册的范围之内吗? 对软件而言,在程序里面对寄存器操作时可以加一些nop指令试师。硬件的话,就是IO口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