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问用CAN芯片TJA1042为什么会导致STM8S208MCU复位

楼主(2015-07-09):
STM8S208芯片连接CAN芯片TJA1042,返现MCU一直复位,把芯片TJA1042拆掉就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换TJA1042芯片能修好,但有时候怎么换都没用?有没有知道原因的。

网友A:
tj 坏了导致复位?

楼主:
不清楚,不知道怎么判断TJA芯片是否坏了

网友B(2017-05-09):
TJA1040  TJA1042  TJA1043  TJA1044   TJA1050   TJA1020   优势现货供应  电话13717076781侯斌       QQ65729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