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下载器,芯唐有没有一拖多个芯片的下载软件??

楼主(2015-07-09):
现在使用的N32905,使用autowriter 下载程序一个USB口一次给一个主板下载程序,
是否能一个USB口可以同时下载程序到多个主板,或者接USB hub 支持多个同时下载也行
要不然工厂量产下载程序效率太低。

网友A:
应该有的, 批量都需要。

网友B:
不知道批量下载该如何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的, 批量都需要。

版主大人,有在哪儿能找到啊?

网友C:
新唐网站也没有这个型号的,这个最好还是联系新唐,如果他们没有那别人有的可能更小。这里有新唐其他MCU的批量烧录工具http://www.nuvoton.com/hq/suppor ... rammer/?__locale=zh

网友A:
我帮你@奔跑的牛, @clyu
牛版主据说是新唐的人,他对这一块比较了解。

网友:
上面那个链接还真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奔跑的牛, @clyu
牛版主据说是新唐的人,他对这一块比较了解。

这样@能呼唤到牛版主和 cylu吗?

召唤@奔跑的牛和@clyu

如何解决N32905批量下载问题??

网友A:
不是发了那个链接了,里面没有你要的下载工具吗?

网友D:
这个还没怎么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21ic.com/icview-999842-1-2.html
这个里面没有吗、??

木有呢

网友E:
我晕,这是什么东东,是批量下载工具吗?一个USB必须通过复杂的HUB才能分成多个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