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RS-485比RS-232-C接口相比有何特点?

楼主(2015-07-09):
     由于RS-232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现在由于采用新的UART芯片16C550等,波特率达到115.2Kbps。

    (3)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这种共地传输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米,实际上也只能用在15米左右。

    (5)RS-232只允许一对一通信,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

资料来源:EEPW

网友A:
485的用法也复杂了。

网友A:
性能比232好多了。

网友B:
简单通信还是232,

网友C:
一对多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D:
485的收发跟232用法不一样

网友:
485比232传的远多了。

网友E:
传输距离是最大的差别

网友F:
盒子里的距离用232,盒子间的通信用485.

网友G:
,波特率达到115.2Kbps,也是够快的。

网友:
485使用麻烦

网友:
232接口范围广

网友:
版主总结的很是全面

网友H(2015-08-12):
再补充很重要的一点:
RS485是差分信号,而RS232不是差分信号,所以RS485在走线时应尽量平衡走线,对电磁兼容影响很大!

网友I:
差不多吧。

网友J:
485传输距离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