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修改map文件,flash直接开辟段存储静态大数据

楼主(2015-07-09):
ST 论坛里的大大们,小的我混完TI430论坛又来ST啦,有个问题想请教下论坛里的大大们:
像430我们可以修改map文件,开辟自己的flash段,存储大数据(在程序中无需改变,但是程序中用得到的数据)。如下所示:
#pragma   memory = Constseg(MYSEG)
   const float g1[128] = {1.2,122.3,.....}; //数据没初始化完全
   const float g2[128]
   ...
#pragma  memory = default

430可以像上面那样将静态变量存储在自己的flash段中,小弟刚接触STM32,用的是F1的板子,请问stm32可以同样像430那样,操作吗?可以的话,具体的操作方法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A:
其实, 这个功能并非是芯片的特性, 而是编译器的功能.
如果是 Keil MDK, 你可以使用 "分散加载描述文件" 来实现.
具体怎么实现, 推荐你好好看一看连接器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 这个功能并非是芯片的特性, 而是编译器的功能.
如果是 Keil MDK, 你可以使用 "分散加载描述文件" 来 ...

好的,谢谢斑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 这个功能并非是芯片的特性, 而是编译器的功能.
如果是 Keil MDK, 你可以使用 "分散加载描述文件" 来 ...

@airwill
斑竹,还是被我找到了,在IAR for arm中在FLASH内直接开辟自己的区域,已测成功。

在IAR 6.5下如何将数据存放至flash中.pdf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啊

一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