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压电蜂鸣片电路,为什么用两个IO给相反的波形,求大神助

楼主(2015-07-09):
U2 是普通的压电蜂鸣片,不明白为什么要用两个IO分别给予相反的波形呢?

不是用一个IO也可以驱动么?为什么用两个呢?电感是升压的么?但是电感升压一般不是与蜂鸣片并联么?不明白了,,,,,,有大神指点一下,好么?

还算是萌的妹子在这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啦~~~~~~~

网友A:
应该是一个高,另一个低,像查分输出,如果用一个IO,就要把一端设为1/2vcc,输出幅度就小了

网友B:
电感是升压的,这种东西是电压型驱动,不是电流型.